使用线性稳压芯片做的供电部分,纹波居然达到0.1V。。。

楼主(2012-08-28):
做FPGA控制板时(EP3C10),采用的稳压芯片:SPX1587-5V,SPX1587-3.3V,LM1117-2.5以及LM1117-1.2,而且数字部分5V和模拟部分的5V分别用了2个SPX1587-5V做的,为什么测量电压上有较大纹波?毛刺电压达到了0.1V或者更大一些,各位帮忙解释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补充的电源部分电路,由于后续电路中控制器是FPGA(EP3C10),外扩了SDRAM(100M)和TFT屏,会不会由于电流需求大,形成脉冲电流,而导致电源波动呢?SPX1587输出按DATASHEET上说明是可以提供3A电流的

网友A:
线性稳压之前是采用的什么电源供电?变压器?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稳压之前是采用的什么电源供电?变压器?开关电源?

采用开关电源,以及电池我都试验了,似乎都差不多。。

网友:
楼主哪里买到LM1117-1.2的?
注意FPGA去藕,以及LDO的输入输出电容,按照手册设定!

楼主:
在TAOBAO上买的,不只是LM1117输出有纹波,SPX1587-5V,-3.3V(也是线性电源)输出也有,而且是测量波形发现有周期性的波动,会是FPGA影响的?由于FPGA外部接有SDRAM,频率100M,有可能是它的原因吗?怎么解决这问题?

网友B:
负载太小吧?我之前用1117波纹也很大,后来接了个10k的电阻在输出上,波纹就小到看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负载太小吧?我之前用1117波纹也很大,后来接了个10k的电阻在输出上,波纹就小到看不到了 ...

楼上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1.2V的LDO我一般会在输出上并一个1k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1.2V的LDO我一般会在输出上并一个1k的电阻

负载上并一个电阻,等效阻抗不是更低吗?
难以理解为什么电路纹波大,因为我要用AD9288采样,所以要求纹波要小。。

网友:
你说的纹波是不是高频开关噪声?

网友:
电路上肯定有问题,开关电源纹波都可以做到50mv;LDO就不在话下了.
把电路图放出来,用示波器观察纹波的频谱。

楼主:
好的,明天换电脑取图,请各位帮忙分析,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量的?

网友A:
关于LDO的输出电路的设计请参照手册,有的LDO要求输出电容的ESR的,有的要求输出电容串联一个电阻以增大ESR,这样才能保证LDO的稳定性,以保证呢个不震荡

网友D:
LDO输出的滤波电容有些有ESR限制,太低了反而导致不稳定,因此靠近输出引脚不能用瓷介的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LDO的输出电路的设计请参照手册,有的LDO要求输出电容的ESR的,有的要求输出电容串联一个电阻以增大ESR ...

哪种材质的电容ESR低呢?以前选购时指定过,TAOBAO上找低ESR的电容并不容易啊
如果是输出串个电阻,那不就限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DO输出的滤波电容有些有ESR限制,太低了反而导致不稳定,因此靠近输出引脚不能用瓷介的大电容。 ...

能更详细些吗?我采用的是SPX1587和LM1117,以前常用,不过没测量过纹波,这个纹波直接用示波器看的。

楼主:
另外我说的这个纹波,也可能是噪声导致,怎么判断是哪个导致的?

网友:
输出是并个电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更详细些吗?我采用的是SPX1587和LM1117,以前常用,不过没测量过纹波,这个纹波直接用示波器看的。 ...

LM1117要求The ESR of the output capacitor should range between 0.3Ω - 22Ω,瓷介的不管是Y5V的还是X7R的,ESR应该都很小,只是温度稳定性等有些区别,不妨按15楼上的方法串个1ohm的电阻,或者直接改成钽电容或电解电容试下
另外要确定是不是负载引起的比较简单吧,断开负载后施加电阻性几十ohm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1117要求The ESR of the output capacitor should range between 0.3Ω - 22Ω,瓷介的不管是Y5V的还是 ...

滤波电容用的就是10UF坦电解电容,电路板做死了,如果要切断负载,必须割线。。。
主要问题是做AD采样时发现漂移较大,测量它的输入信号有波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材质的电容ESR低呢?以前选购时指定过,TAOBAO上找低ESR的电容并不容易啊
如果是输出串个电阻,那不 ...

三洋OS电容,如果你的电路是因为震荡所造成的,则需要串联电阻增大ESR,但电阻不一定非要串在负载供电支路,串在输出滤波电容支路就好,通常这个电阻的阻值也不会大,几欧而已,所以即便是串在供电支路,对于小电流的应用影响也不大,例如给OP供电。你可以先串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用的就是10UF坦电解电容,电路板做死了,如果要切断负载,必须割线。。。
主要问题是做AD采样时 ...

这样子的话,目前就想不到什么原因了!

网友:
是不是输出电容的ESR太低了导致LDO不稳定,可以试试去掉钽电容换个普通电解电容

网友:
如果是示波器测试的   你的示波器和你的板子的电源插头要插在一个插板上面,你的插板也要良好接地     不然,纹波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