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足机器人

楼主(2012-08-28):
最近在做一个六足机器人,对于多路舵机驱动,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网友:
先把自己的代码贴出来吧,不然没几个人看

网友A:
:
    我尝试自主研发多路舵机驱动板,这几天在加紧增补调试代码。过程真的辛苦啊,呵呵。
    网上流行的是“分时复用”机制,我借鉴PC进程的感念,自创内核已成功。
    楼主不想尝试自己做,就在淘宝上找一家合适吧,省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我尝试自主研发多路舵机驱动板,这几天在加紧增补调试代码。过程真的辛苦啊,呵呵。
    网上流行的 ...

既然做就肯定要自己做啦,我现在已经做了一块驱动板,六足可以走了,接下来是想制定通信协议,通过上位机无线控制。直接对着单片机编程动作太辛苦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做就肯定要自己做啦,我现在已经做了一块驱动板,六足可以走了,接下来是想制定通信协议,通过上位机 ...

建议你用arduin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我尝试自主研发多路舵机驱动板,这几天在加紧增补调试代码。过程真的辛苦啊,呵呵。
    网上流行的 ...

之前很火的32路舵机控制器,用的是mega8+ 74HC595,应该是老外做的,然后中国人仿了,提高了挺高。现在都是直接用IC口,因为芯片大便宜了。
用单定时器的方法不适合多路,会导致频繁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很火的32路舵机控制器,用的是mega8+ 74HC595,应该是老外做的,然后中国人仿了,提高了挺高。现在都 ...

mega8+ 74HC595方案是不是能够提高控制精度啊?
你说的有道理,我现在用定时器控制多路感觉精度很差,动作不好看,能不能给我点资料研究研究呢,大侠

网友C:
机器人我倒觉得灵巧的机械设计比较重要,不然机器人就像是电机堆电机,一切只能用程序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人我倒觉得灵巧的机械设计比较重要,不然机器人就像是电机堆电机,一切只能用程序实现~ ...

这个是两个方向。若是光为了行走目的,可以采用行走机构,如四连杆等。但是如果足的自由度不够,
不能完成规定的动作,所以多电机控制应该是难免的,国外的机器人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mega8+ 74HC595方案是不是能够提高控制精度啊?
你说的有道理,我现在用定时器控制多路感觉精度很差,动 ...

74595的那个我有,等我回去传上来,现在在外地呢,资料不在。
你可以用arduino,我觉得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D:
其实用定时器也可以实现多路舵机控制的,除了响应速度会受点影响外,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前段时间基础代码都已经实现了,后来,一直有事就不弄了。能够做到PWM波us级变化。

网友:
我们快开机器人课了,给点建议

网友:
stm32 每个定时器不是有4路比较输出吗?做多路周期固定的pwm很方便。
vb+SerialPort做上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用定时器也可以实现多路舵机控制的,除了响应速度会受点影响外,精度还是可以保证的,前段时间基础代码 ...

我测试了,STC12系列,11.0592晶振。最多能够达到4.5度的精度,你的us是什么编程思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STC12系列,11.0592晶振。最多能够达到4.5度的精度,你的us是什么编程思路呢? ...

哦,我用的是AVR的芯片16M的晶振,STC12是单周期指令吧?其实只要有一个能够定时到1us的定时器,应该就能实现的吧。我当时的思路是以牺牲了响应速度换来的精度的提高。不过考虑到在双足中,舵机的响应速度问题,肯定会比算法中的大,所以这点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好久不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STC12系列,11.0592晶振。最多能够达到4.5度的精度,你的us是什么编程思路呢? ...

还有就是目前市面上卖的32路舵机控制器用M8+595控制方案,8M的晶振也可以做到us级的变化啊,我实测过的。当时也就是因为那个方案,才觉得us级可以实现的,思考了很久……

网友(2014-05-10):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