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用红外探头使小车转135°的弯?有经验的来吧!~

楼主(2012-08-28):
最近在做用红外循迹的小车,自己设计的4路红外

90°弯几乎可以全速过

然而要过3个135°的弯,好大好急的摆幅!

求能比较准确可行的方法(自己设计的转角度很不准、不稳定)!

在线等谢谢!

网友:
“循序渐进”... 检测到寻迹线的那一侧要停顿一下或者倒退一点,另一侧走的幅度可以大一点。边前进边调整...Good Luck...

网友:
要不“摆尾”,基本上有两种方法
1.传感器多,输出数字信号
2.用模拟传感器(也就是去掉比较器,触发器什么的)+算法(常用pid)
当然 第一种方法也可以用算法

网友:
小弟在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