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延时程序???

楼主(2012-08-28):
我就是不明白这个程序它凭什么计数一次就延时16微妙呢????

楼主:
用DS1820做个温度测量,这个延时程序着实看不懂啊,求指导。。。

网友:
反汇编一下,看看有几个机器周期

网友A:
有时候不用太跟注释较真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用太跟注释较真儿

ds1820对于延时要求很严的,怎么反汇编啊??

网友:
这是扯淡的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S1820做个温度测量,这个延时程序着实看不懂啊,求指导。。。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DS1820做个温度测量,这个延时程序着实看不懂啊,求指导。。。

恩,先用着吧,不能用再说!根据指令周期和晶振计算的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