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4 win7 下 大家用什么avr下载器啊

楼主(2012-08-28):
64 win7 下 大家用什么avr下载器啊

能不能介绍一款简单易用的

楼主:
另外 amd turion 64 x2 的winxp 下能识别到usbisp 但是不能下载
郁闷

下载器是sl的

在老台式机上都能使用

请了解情况的大侠指导一下

不胜感谢

网友A:
winavr+usbsap+64位驱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avr+usbsap+64位驱动

我一直用XP,请问64位驱动官网上能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用XP,请问64位驱动官网上能下吗?

http://www.fischl.de/usbasp/ 官网的驱动包里有32位和64位的

网友:
可以考虑我们的zf-2012 支持win7 32位,64位非常好。擦除+写入+校验,8k数据仅需1秒。这个速度就目前来说任何一家下载器都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amd turion 64 x2 的winxp 下能识别到usbisp 但是不能下载
郁闷

你用的是SL一代的下载线,win7系统的话用二代下载线就可以了,18663756801可以找我

楼主:
谢谢 用二代sl下载线 加驱动补丁 已经解决 谢谢大家。。。

网友:
二代线是什么东西????????

网友:
avrstudio原装MKII,一直很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