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个串口通讯程序

楼主(2012-08-28):
#include<at89x51.H>

unsigned char a,b,c,d;
unsigned int i,j,k;

void UART_init()
{                     //初始化串行口和波特率发生器
TMOD=0x20;                   //用定时器设置串口波特率                   960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TR1=1;
        REN=1;          //串口初始化
        SM0=0;
        SM1=1;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
void send()
  {
     TI=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1';
     while(TI==1);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L';
     while(TI==1);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O';
     while(TI==1);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C';
     while(TI==1);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K';
     while(TI==1);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SBUF='0';
     while(TI==1);        //等待发送完成
     TI=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
    if(RI)
      {
       RI=0;
       a=SBUF;
       if((a=='1')&&(c==1))
             {
                     send();
             }
    }

}

void main()
  {
                  c=1;
        UART_init();
    while(1)
       {
             ;
           }

}

用串口调试软件发“1” 给单片机,单片机收到后,返回“1LOCK0给PC端”,结过发现PC端 收到的数据不全,只能显示一个字符,比如 1 或者L或O  或C,K,0。

网友:
  波特率的问题吧?

网友:
中断里先不调用SEND函数,主函数循环里调用看看情况就知道了

网友:
中断里先不调用SEND函数,主函数循环里调用看看情况就知道了

这个问题是中断的问题,如果你间隔时间足够也许能够完整发送“1LOCK0”。因为send 函数每次按照1个字节发送字符。你的PC端发送字符产生RI中断太过于平凡导致RI一直响应,但是send函数每次发送一个字节就清除TI,当然无法完整的发送一个字符串。修改send函数,设置整个“1lock0”发送完才清除TI,这样的函数例子太多自己找了。要不就降低PC端发送1的频率,加长发送字符之间的间隔。
另外,如上述程序的send函数非常不可取,不仅增加代码长度,而且占用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