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弄FPGA+AD+DA的板子,FPGA用的2s90

楼主(2012-08-28):
不知道这样画如何

比较紧凑

两片SDRAM 电源还没弄好,不知道用哪个公司的片子,暂定4616

做做DSP玩玩

网友A:
有图片吗?我怎么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片吗?我怎么看不到

传个PDF的图

网友B:
楼主真是全才啊, 数模全通! 不过奇怪的是,用这么好的FPGA为啥不上DDR2/3,AD/DA为啥不是LVDS?FPGA的管脚只用了外围的,难道要在2层板搞定?

网友:
应该上ddr3 udimm内存条啊!不然就浪费了。

网友C:
噢,谢特,BGA.难道手橹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全才啊, 数模全通! 不过奇怪的是,用这么好的FPGA为啥不上DDR2/3,AD/DA为啥不是LVDS?FPGA的管脚 ...

2s90算是一般的FPGA吧

不是太好

DDR内存开发对我来说有点陌生,没有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噢,谢特,BGA.难道手橹上去?

BGA的确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2s90算是一般的FPGA吧

不是太好

altera官方报价吓死人
http://www.buyaltera.com/scripts ... amp;keywords=EP2S90

有这钱我就上V5 LX220T 或者 V6 LX240T 了

网友:
楼主有钱人呀

网友:
对LZ的敬仰之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tera官方报价吓死人
http://www.buyaltera.com/scripts/partsearch.dll/multisearch?site=ALTERA&lang= ...

官方报价水分比较大

    不过用到了2S这样的器件,可以配搭一些LVDS接口的AD DA玩玩嘛

楼主:
悲剧了

FPGA需要转90度

楼主(2012-10-05):
搞定了

不过十一都放假,没有那几家接活了

发给了深圳普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

网友:
这个应该也是跟高频的信号有关吧,佩服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不过十一都放假,没有那几家接活了

楼主这是要做软件无线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