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画板

楼主(2012-08-29):
ESC是5 cm x 2.5cm,
主控预留各种接口,比如UART,IIC,pwm等
IMU板自己解算姿态角
通信主要是XBee
设计中,控制板都是可堆叠的,放置在四轴中间

可能画得有点密了,还不知道怎么焊上去呢

主控板

通信板

IMU板

零件板

电调板

网友A:
去掉3d,看看pcb,估计元件太密,手工焊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3d,看看pcb,估计元件太密,手工焊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了

这次打算全面reflow soldering,

网友:
关注进展情况!

网友:
那些立体的是模块还是什么?·····

网友:
lz  板子干什么用的呢  还用了 IMU板子

哦 应该是个 飞控吧

楼主:
改掉了很多bug之后,终于拿到了所有的PCB和钢网,
这个是电调的板子,希望能达到设计的 7A 电流容量,

电调背面

电调 正面

网友B:
期待晒作品,更期待开源,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晒作品,更期待开源,哈哈哈

昨天试了试PID温控的烤箱,ms还不错,应该可以实现reflow temperature profile,
钢网也到了,

这里赞一下jlc的钢网,便宜,快,网看起来还不错,还不用自己绷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试了试PID温控的烤箱,ms还不错,应该可以实现reflow temperature profile,
钢网也到了,

请问什么是“PID温控的烤箱”,你自己DIY的一个产品吗?

楼主:
分别是:

主控       IMU
通讯       零件板

分正反面,基本上都要双面贴装,我自己的DIY工艺也就差不多到此为止了,再复杂就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什么是“PID温控的烤箱”,你自己DIY的一个产品吗?

请自行百度PID温度控制;      不是。

楼主:
第一次reflow soldering

0.5mm pitch QFN

楼主:
零件板上的一部分,TI 50 MHz Cortex M3核心板,这个本来和四轴控制器没关系,但是浪费一块板的面积不太爽,就画了这个,面积跟一张sd卡差不多大。

今天摆元件的时候还觉得四脚晶振画错了,接到了空引脚上,下午试了一下好象是对的,晚上用示波器看看究竟有没有时钟信号。

网友(2014-01-07):
好奇   楼主在国外 怎么jlc打板   难得jlc能发到国外?   放大图用 stereo microscope 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