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能用单片机对CPLD 或FPGA进行烧录

楼主(2012-08-29):
没用过CPLD与FPGA,问个很菜的问题,CPLD 或FPGA 容量不用很大,有没有可能用单片机对CPLD 或FPGA进行烧录,类似离线烧录一样?

网友:
应该可以,比如cpld,都是用的jtag,你知道该协议后,用单片机完成该协议即可。

网友:
可以的,有几种模式,CPLD和FPGA可以用单片机配置的.

网友:
必须可以

网友:
用PS模式,MCU可以接个25直接烧录。

网友:
CPLD就直接用MCU进行JTAG烧录,FPGA的话可以用PS模式

网友:
可以的,看看说明

网友:
山寨的 USB Blaster 就是用单片机做的

网友:
必须可以,论坛里有相关的帖子,另外XILINX还提供了相关的参考资料,源程序什么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