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大哥,深入浅出AVR第二版进展怎么样~~

楼主(2012-08-29):
我的第一版的书给同事借回家了。
话说我经常会回头翻下第一版的书的,现在只能翻别的书了,急盼第二版的出版啊~
对于第二版我想还是应该加强一下嵌入式的那部分,你在嵌入式篇(书不在手上,应该是类似的名字)里提到了应该分层,然后大概意思是分层了HAL、功能、和应用层。
最后却只讲到了HAL层的搭建,而且对于单片机来说也显得有点复杂。
还是希望能有更详细的层次分解过程,要不然给一个完整的MP3之类的不带操作系统的工程文件也好啊 (如果在前面的章节中有状态机调度器或者E-Snail的介绍的话,就在这里实现一下,哈哈 我太贪心了~)

另外第二版还是和NE5552合作吗~他更偏重硬件,在合作的过程中会不会碰出什么火花来的

PS:刚写到这里同事就过来还书了,哈哈

网友A:
楼上邪恶……
嵌入式部分会完全重写,毕竟是不成熟的东西,所以写的比较含糊。现在会有简单直接的讲解来替换,并且会有一个完整的第四篇。第四篇偏重裸机多任务技能的技能培训,以实验主导,可能风格上和第二篇完全不同——可能最后偷懒不会大规模重写第二篇——虽然在我看来完全要重写……但时间逼近有限。

这是部分更新的内容

第三篇:Code Name C(更名为Embedded C)
>> 第十一章:照花夕拾(王卓然)
    a. 使用GCC,同时做必要的更新
    b. 对实验19进行更新

>> 第十二章:指针都是纸老虎(王卓然)
    a. 使用GCC,进行必要的更新
    b. 增加静态分配、动态分配的内容
    c. 增加地址空间的介绍
    d. 更新大端对齐和小端对齐的内容
    e. 增加内存对齐方式的介绍(Alignment)

>> 第十三章:来自身边的启示(王卓然)
    a. 进行语言凝炼,使用GCC

第四篇:Get Started
>> 第十四章:裸机漫谈

>> 第十五章:初识状态机
    实验22:互不影响的灯(1)
    实验23:互不影响的灯(2)

>> 第十六章:第一次模块化
    实验24:控制台和字符串的输出
    实验25:字符串输出模块

>> 第十七章:多任务协同ABC
    实验27:临界资源(信号量的使用)
    实验28:芝麻开门(1)(生产者消费者模型)
    实验29:芝麻开门(2)(事件模型)

>> 第十八章:第一次模块抽象和拆分
    实验28:单按钮按键的识别和去抖
    实验29:单按钮长按键的识别
    实验30:单按钮长按键的REPEAT输出
    实验31:键盘扫描
    实验32:键盘缓冲区
    实验33:芝麻开门(3)(数据流的WINDOW算法)

>> 第十九章:第一个软件构架
    实验34:命令行界面
    实验35:菜单
    实验36:控制台贪食蛇

楼主:
实验变多了好多呢~
最初我翻的最多是第三篇,随着时间的推移,C语言和数据结构通过阅读各种书刊弄的比较熟练后,反复阅读的重点就变成了第四篇,可惜含糊了点,所以就根据几本书和网上的一些的零星的知识摸索改进软件结构的方法。
现在的项目忙完后就要自学uc os了,顺便等待着 深入浅出AVR第二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验变多了好多呢~
最初我翻的最多是第三篇,随着时间的推移,C语言和数据结构通过阅读各种书刊弄的比较熟 ...

充分说明,本书的革命任务已经成功完成了,别老在这本书上纠结了。
你需要看 《UMP+OOPC》还有《设计模式之禅》这两本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分说明,本书的革命任务已经成功完成了,别老在这本书上纠结了。
你需要看 《UMP+OOPC》还有《设计模式 ...

《UMP+OOPC》指的是《UML+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UMP+OOPC》指的是《UML+OOPC嵌入式C语言开发精讲》吗?

是的。就是这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分说明,本书的革命任务已经成功完成了,别老在这本书上纠结了。
你需要看 《UMP+OOPC》还有《设计模式 ...

哈哈,我有喜欢的书就会用新版本,因为新啊
还有一本做了N多笔记的《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因为在过年回家的时候给水打湿了,虽然没新版本,但是也准备买新的再将笔记补回去。
《UML+OOPC》和《嵌入式微模块化设计》前几天分别在淘宝和蔚蓝买到了,目前在啃UML+OOPC
设计模式之禅估计还是看不懂 暂时不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有喜欢的书就会用新版本,因为新啊
还有一本做了N多笔记的《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 ...

恩,这两本书都不是啃完就懂了的,需要一定的代码行和工程经验积累,属于未来5年内慢慢看的书。

网友:
我更关心什么时候出版发行!

网友C(2014-01-06):
引用 网友A:
楼上邪恶……
嵌入式部分会完全重写,毕竟是不成熟的东西,所以写的比较含糊。现在会有简单直接的讲解来替 ...

傻哥,你写的这个第四章有没有出版呢?觉得第四章很好很强大啊,尤其是实例,必定有很多亮点,想学习一下。在哪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傻哥,你写的这个第四章有没有出版呢?觉得第四章很好很强大啊,尤其是实例,必定有很多亮点,想学习一下 ...

图书计划很久之前就改了,看另外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679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书计划很久之前就改了,看另外一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6790-1-1.html ...

奥,这个我看了,可是对上面的例程感兴趣,嘿嘿太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