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抑制共模干扰有疑惑,请大师解答下,谢谢

楼主(2012-08-29):
  很多电源都是像上面这样的设计,中间有个共模滤波器,可是都没有提供对地的噪声通路,这样的设计对共模干扰有用吗?
正确的应该是下面这种吧,这2种设计的根据是什么啊,什么时候该用哪种呢?

网友:
先吃饭,等高人

网友A:
共模电感 作用类似于磁珠,自身就可以抑制噪声,两个线圈方向相同的,当有共模电流流经线圈时,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使线圈表现为高阻抗,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以此衰减共模电流,达到滤波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感 作用类似于磁珠,自身就可以抑制噪声,两个线圈方向相同的,当有共模电流流经线圈时,由于共模电 ...

               那2个图在抑制共模噪声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电容 那个差模

网友:
第一个图对抑制共模干扰有用的
第一个图没有地线,只有火线和零线。如果有地线,一般用第二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