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 接收多字节数据

楼主(2012-08-29):
先说明下我这个程序: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4个十六进制数比如:ff 63 ff 17;程序里面定义uchar recive[4];存储这四个十六进制数,两个ff分别为判断数据的 63 和17 是要用到的数据 显示在数码管上,我想的应该是显示99.23,问题来了,为什么我的数码管上显示的是23.99呢?请教各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下面是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tablebai[]={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uchar recive[4];
uchar flag,get;
uint jishi,a;
sbit duan=P2^2;
sbit wei=P2^3;
void delay(uint b)
{
        uint c,d;
        for(c=50;c>0;c--)
                for(d=b;d>0;d--);
}
void display()
{
        uchar ge,shi,bai,qian,wan,yi;

        ge=jishi%10;
        shi=jishi%100/10;
        bai=jishi%1000/100;
        qian=jishi%10000/1000;
        wan=jishi%100000/10000;
        yi=jishi/100000;
        wei=1;
        P0=0xfe;
        wei=0;
        P0=0x00;
        duan=1;
        P0=table[wan];
        duan=0;
        P0=0xff;
        delay(1);
        wei=1;
        P0=0xfd;
        wei=0;
        P0=0x00;
        duan=1;
        P0=table[qian];
        duan=0;
        P0=0xff;
        delay(1);
        wei=1;
        P0=0xfb;
        wei=0;
        P0=0x00;
        duan=1;
        P0=tablebai[bai];
        duan=0;
        P0=0xff;
        delay(1);
        wei=1;
        P0=0xf7;
        wei=0;
        P0=0x00;
        duan=1;
        P0=table[shi];
        duan=0;
        P0=0xff;
        delay(1);
        wei=1;
        P0=0xef;
        wei=0;
        P0=0x00;
        duan=1;
        P0=table[ge];
        duan=0;
        P0=0xff;
        delay(1);
}
void main()
{
        get=0;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装入初值11.0592M时 初值是0XFD;
        TL1=0xfd;
        TR1=1;          //至此为设置波特率
        REN=1;//
        SM0=0;//
        SM1=1;//设置串口为方式1
        EA=1;//打开总中断开关
        ES=1;//打开串口中断开关

        while(1)
        {
                display();
                if(recive[0]==0xff)
                {
                        a=100*recive[1];
                        if(recive[2]==0xff)
                        {
                                jishi=a+recive[3];
                        }
                }
        }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串口接收中断
{
        if(RI)//
        {
                RI=0;
                recive[get]=SBUF;
                get++;
                get&=0x0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