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大堆SSR_固态继电器资料(pdf)

楼主(2012-08-29):
上传些固态继电器的资料
电路图

楼主:
另外一些公司的SSR技术说明

网友A:
请问LZ是哪个公司的?
另外请问如果做大电流,例如220V 50A,使用哪种方案比较好?
控制交流220V,光耦后级控制部分是使用两个单相可控硅和使用一个双向可控硅的区别在哪里?
可控硅的RC吸收部分的电阻用多大功率?电容使用哪种类型?耐压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是哪个公司的?
另外请问如果做大电流,例如220V 50A,使用哪种方案比较好?
控制交流220V,光耦后 ...

你问的是关于晶闸管的使用了,我不是这个行业的,给不了你具体方案;
论坛上Grant有写过如何用好可控硅你自己可参考
具体方案你还不如去问晶闸管生产公司类似ST,Philips的技术支持了;
至于RC回路,我在ST网上搜了下有篇APPLICATION NOTE专门讲解的

网友:
非常感谢,固态继电器看似简单,用好不容易

网友(2013-03-19):
mark. SSR的价格还是偏高。

网友(2013-04-22):
感谢Lz分享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2013-10-07):
资料很好,已经下载,多谢楼主

网友(2013-12-17):
请教楼主,那些直流固态继电器,50A以上的内阻才几个毫欧,是内部并联MOS的原因吗

网友(2014-08-15):
固态继电器做好了更不容易哦

网友(2014-12-29):
准做做固态继电器,感谢分享

网友(2017-05-26):
有通过频率为500KHz,2A或者1A交流的吗?

网友(2019-02-25):
我怎么不能下载哦?

网友:
哪位大侠做过三相固态继电器的,有木有参考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