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2-08-29):
如题,手中一块板子,MCU上写着:NEC F0712 929EMOOT
好像是比较老的一款芯片了...求哪位用NEC片子比较久的大侠指条明路...
有没有相同的或者可以替代的芯片...

网友:
是一个做无刷电机方案的芯片,替代的芯片很多

网友A:
像k0r的1213,9211等都可以替换,肯定要重写程序的.其他品牌的类似的也很多

楼主:
NEC单片机信号超多,资料好混乱...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有外设说明,寄存器配置等等的)...官网上下的都不是想要的...
难道是我太弱了哪位大哥能附一份来,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k0r的1213,9211等都可以替换,肯定要重写程序的.其他品牌的类似的也很多

非常感谢!

楼主:
已经找到了......英文的,如果各位大哥有中文版的就更好啦

网友:
难道是我太弱了

Yes.

网友(2012-12-07):
UPD78F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