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的上拉输入模式与下拉输入模式如何选择

楼主(2012-08-29):
笔者在学习STM32时,发现GPIO的输入模式有4种,是用(CRL,CRH)设置的,但是

上拉输入模式与下拉输入模式就不可以区分了啊?
经过阅读代码以及了解GPIO的内部结构终于理解了。
GPIO的内部结构:

而操作的代码是:

即:下拉输入模式就置0,上拉输入模式就置1,其实操作的就是那内部结构上的那两个开关。
这样就可以达到上拉下拉模式啦。
有个疑问,当再次使用GPIOx->BSRR,或是GPIOx->BRR把这个IO口置1置0,那岂不是改变了开关,那模式不是改变了吗?
当然不会啦,因为在输入模式下,不会再使用GPIOx->BSRR,或是GPIOx->BRR来置1或是置0啦。

这是我的个人理解,毕竟现在是菜鸟一个,请各位大神验证指教

网友(2012-10-10):
我和你一样,我也找不到答案,没法,我也和你一样理解了

网友:
输入时 好象是用ODR的位,来设置对应的位置0 或 1 来确定上下拉,因为是输入模式,所以不会让它输出设置。
是不是这样

网友(2014-04-11):
很基础但是很容易忽略的问题:上下拉输入是通过配置CNFy为“10”(上下拉模式),并且通过ODR寄存器来决定是上拉还是下拉输入模式。
BSRR与BRR寄存器的操作可以控制ODR寄存器。

网友(2014-06-20):
可以这么理解:GPIO在处于输入模式时,输出的两个MOS管可以看成电阻。当ODR对应位为0时,下面的N-MOS处于导通状态,但是它仍然有一定的电阻,这样在输入的时候IO就相当于有了一个下拉的电阻。上拉、浮空什么的也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