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能有时间帮我看一下51单片机AD转换的问题吗

楼主(2012-08-29):
高手,单片机是AT89s53,AD芯片是ADS7844N, 三个输入信号,现在就是检测不到,输出数据老是0.急死人了,求高手相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ang PP !

告诉我你的QQ,我加你吧

网友:
干嘛不用自带AD@!

网友:
网上一段程序!!

/*********************************************************************
** 功能描述:模数转换程序**
*********************************************************************/
#include "DSP28_Device.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CLK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13
#define CS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12
#define DIN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11
#define DOUT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9
#define BUSY GpioDataRegs.GPFDAT.bit.GPIOF10

void IOinit(void)
{
    EALLOW;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13 = 1;   //GPIO F13为输出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12 = 1;   //GPIO F12为输出
    GpioMuxRegs.GPFDIR.bit.GPIOF11 = 1;   //GPIO F11为输出
    CS=1;   DCLK=0;
    EDIS;
}

uint ADS7844(void)
{
    uint temp,i;
    CS=0;
    temp=0x87;//控制字
    temp<=8;
    for(i=0;i<8;i++)
        {
            DCLK=0;
            if((temp&0x8000)==0x8000)DIN=1;
            else DIN=0;
            temp<=1;
            DCLK=1;
        }
    DCLK=0;
    DCLK=1;
    while(BUSY==0);
    temp=0x00;
    for(i=0;i<16;i++)
        {
            DCLK=0;
            if(DOUT==1)temp|=0x01;
            temp<=1;
            DCLK=1;
        }
    DCLK=0;
    CS=1;
    temp>>=4;
    return(temp);
}

void Spi_intial()
{
    SpiaRegs.SPICCR.all = 0x004F;    //  使SPI处于复位模式, 下降沿,16位数据
    SpiaRegs.SPICTL.all = 0x000d;    // 主控模式, 一般时钟模式,使能talk, 关闭SPI中断 0x000D:表示有延时
    SpiaRegs.SPIBRR = 0x007F;        //  配置波特率
    SpiaRegs.SPICCR.all = SpiaRegs.SPICCR.all|0x0080; //  退出复位状态
    EALLOW;
    GpioMuxRegs.GPFMUX.all = 0x000F;      //  设置通用引脚为SPI引脚
    EDIS;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20,temp11,d_a_data;
    InitSysCtrl();
    IOinit();
    EALLOW;
    SysCtrlRegs.HISPCP.all = 0x3;// 高速外设模块时钟HSPCLK=SYSCLKOUT/6=25Mhz
    EDIS;
    DINT;         // 关闭总中断
    IER = 0x0000; // 关闭外设中断
    IFR = 0x0000; // 清中断标志
    Spi_intial();       // SPI初始化子程序
    /*
    SpiaRegs.SPITXBUF = 0xD002; // 初始化指令:DAC_A使能 内部参考,输出2.048
    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1);
    SpiaRegs.SPIRXBUF = SpiaRegs.SPIRXBUF;
    d_a_data=100;  //(0--2047)
    for(i20 = 0; i20<2; i20++);
    SpiaRegs.SPITXBUF = 0xC000|d_a_data;  // DAC_A置数
    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1);
    SpiaRegs.SPIRXBUF = SpiaRegs.SPIRXBUF;
    temp11= ADS7844();
    */
    d_a_data=2000;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9  = 0;                  */
/*  //DSP28x_usDelay(20);                                 */
/*  SpiaRegs.SPITXBUF = 0x5000|d_a_data; //  0101         */
/*     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1){}         */
/*     SpiaRegs.SPIRXBUF = SpiaRegs.SPIRXBUF;             */
/*     //DSP28x_usDelay(20);                              */
/*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9  = 1;               */

    //DSP28x_usDelay(2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9  = 0;
    //DSP28x_usDelay(20);
    SpiaRegs.SPITXBUF = 0xc000|d_a_data;  // DAC_A置数
    while(SpiaRegs.SPISTS.bit.INT_FLAG != 1){}
    SpiaRegs.SPIRXBUF = SpiaRegs.SPIRXBUF;
    //DSP28x_usDelay(20);
    GpioDataRegs.GPBDAT.bit.GPIOB9  = 1;

    while (1)
    {

    DSP28x_usDelay(205630);

    };
}

网友:
妹纸。。。上图啊,没图没程序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