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是头大了,求一个带保护电路的1664LED屏的原理图

楼主(2012-08-29):
保护电路,就是为了防止电流长时间地通过某一行或者列而将这部分发光二极管烧坏而设置的电路,哪位提供一下完整电路?谢了。

楼主:
1664的板子,595有16片,245有2片,138有2片,4953有8片,还有一片7404保护电路。哪位哥们传一下原理图。。。

网友:
楼主你这个太“烧油”了,用HT1632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1664的板子,595有16片,245有2片,138有2片,4953有8片,还有一片7404保护电路。哪位哥们传一下原理图。。 ...

哥门,百度文库有呢

楼主:
樓上的哥們,不瞞您說,這屏還真是有意思,接口是16根线:
用瑞合信的驱动板能测试出很正常斜纹线,可我的接法是正负极两根线接驱动板,驱动板16根信号线接屏,这屏我压根没接电源线啊?如何成功通过测试的了?
瑞合信如何点亮的?哪位亲有瑞合信的程序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