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今天USB转TTL烧录程序冒烟了

楼主(2012-08-29):
之前的USB-TLL有问题,遂用淘宝上买的一个替换,点烧录->通电->没反应,过一会板子开始冒烟了,赶紧断电,NND,不知道还有其他元件被烧坏没。

网友:
是USB-TLL冒烟了吗,楼主电脑没事啊

网友:
楼主买的是啥USB-TTL呀,还会冒烟

网友:
详细说说,大家也好有个防备

网友A:
自己做过两个,还挺好用的。用的芯片是CH340,申请的样片。

第一版都是用直插的,电阻,第二版,为了减小面积,更好看点,都是贴片,至少用来作为51下载器,波特率115200木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过两个,还挺好用的。用的芯片是CH340,申请的样片。

第一版都是用直插的,电阻,第二版,为了减小 ...

CH340是哪个公司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340是哪个公司的呀?

国产芯片。南京沁恒公司。

以前买的51开发板用的这个芯片作为下载,感觉挺稳定的,就一直在用。

不想PL2303很不稳定,我同学用PL2303,下载速度只能2400好像,坑爹啊。

网友:
cp 2102   最最最 简单

网友:
其实我一直认为USB转TTL的说法是不正确的,USB是一种接口名称,而TTL是一种电平定义,USB信号也可以认为是TTL电平,TTL电平还包括很常见的SPI,UART,IIC,8080,1-wire总线等等,串口只不过是其中很不起眼的一种。。

网友:
我的串口线(USB转USUART TTL电平),PL2303芯片一直230400下载啊。注意设置技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