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内部的PLL使用时,要注意些什么?使用PLL时采样发现有...

楼主(2012-08-30):
在使用内部的PLL倍频1倍时(100M),发现采样的波形毛刺多,而不进行倍频,直接使用外部接的50M晶震,虽然还有毛刺,但波形大概好了一倍,为什么会这样?PLL电路设计时要注意什么?

楼主:
有人知道吗?

楼主:
哪位知道为什么啊?

网友A:
不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的采样的波形毛刺多  你是用来干嘛的?拜托,把问题说清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的采样的波形毛刺多  你是用来干嘛的?拜托,把问题说清楚,好吧? ...

就是模拟信号波形采样啊(比如正弦,聚矩形波等等),采用AD9288采样,并在TFT上显示波形,使用NIOS软核,当我使用FPGA内部的PLL进行1倍频时(100M),发现波形毛刺多,相同的测量条件,只是把PLL模块去掉,当然此时NIOS工作在50MHz下,采样的波形要好一倍左右,什么原因?
至于用来干什么。。。这个无所谓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模拟信号波形采样啊(比如正弦,聚矩形波等等),采用AD9288采样,并在TFT上显示波形,使用NIOS软核 ...

没用过你的AD9288      但是  你可以试试100M以下的频率,或是在100M下,加上适当的延迟,具体延迟得看数据手册。PLL设置没有什么难的,重要的是你的把器件说明书看明白了。100M是AD9288的最高频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你的AD9288      但是  你可以试试100M以下的频率,或是在100M下,加上适当的延迟,具体延迟得看数 ...

问题应该不出在AD芯片上,而是在FPGA(EP3C10)上,因为我不让AD工作在100M,只要FPGA内部使用PLL,纹波就大,去掉后就变好些。。。是不是PLL对系统地和电源的干扰特别大?

网友:
你试一下100MHz以下的频率的,比如说,经PLL分频后的75MHz,总觉得是因为工作到了AD的极限频率100MHz了

网友B:
可能电源部分能力差了,FPGA开关噪声比较大的,会影响模拟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电源部分能力差了,FPGA开关噪声比较大的,会影响模拟部分。

如何解决?

网友C:
超频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超频了吧

100MHz,没超哦,大家都这么用。。。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