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小玩意,小批量生产外置Flash烧写不在愁! FLASH复制器!

楼主(2012-08-30):
某些产品要用到外置spi flash存储数据,字库等,生产少量了买个几百上千大洋的编程器大材小用,生产大量了买一个编程器又不够用,多买又蛋疼!

这下好了,有了这小玩意,只要简单按下复制键,很快就能写好一片,而且成本低廉,几十块而已,多做几个一起干,爽歪歪!

原理:先把一片flash想办法写好,然后cpu就把这片flash的内容复制到另外一片目标flash,就这么简单啦!

上代码上电路图:

cpu是stm32F103R8t6,从SPI1复制到SPI2,我的程序只复制了前面2M(因为我的字库只有2M),FLASH是华邦的W25Q32 4M的flah,看代码自己改成自己的flash驱动就成了

实际测试,商用编程器写一片:擦除 编程、检验共30秒左右,我的小玩意写一片同样是擦除、复制、校验共用37秒左右(新片不到30秒)总体来说,速度不错,成本低廉

用法:把要写的flash放到座子上,然后按下按键,绿灯闪表示擦除中,黄灯闪表示复制中,红灯闪表示校验中,绿灯常亮表示复制成功,红灯常亮表示复制失败

网友:
神器,支持一个

网友A:
好东西。。你的flash 下载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你的flash 下载器哪里买的?

没有下载器,就一个SOP的座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下载器,就一个SOP的座子

SOP的座子能够直接锁紧贴片的flash芯片吗?网上有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P的座子能够直接锁紧贴片的flash芯片吗?网上有卖的吧!

可以的,有弹性的

网友:
好好好,^_^,多弄几种FLASH的驱动,稍微改改,弄个外壳.噢,耶,就是编程器了.哇嘎,可以批量了

网友:
呵呵,最近正在为如何烧写SPI Flash事情烦着呢。LZ的思路不错,值得学习,呵呵

网友:
这个不错哟,复制FLASH,学习学习

网友:
看来又一神器

网友:
哇塞  不错啊 好思路     最近也在用 flash
估计楼主的想法 会被好多人做成复制器来卖了

网友:
我的想法和楼主的一样  不过我是打算先把spi  flash 贴到板子上  然后在板子上直接烧录(这样不用那个座,而且可以直接在拉上的测试位烧录),我就借鉴楼主的  偷下懒,我的是8Mbyte flash。

网友C:
不如做个软件...要哪几个字,提取那几个字。。。。占不了多少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做个软件...要哪几个字,提取那几个字。。。。占不了多少空间

关键是这是显示设备,客户会自己输入想要显示的内容,你能知道客户想显示什么东西吗?

网友:
巨有用  收藏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先收藏  用到来

网友:
给个建议,从NAND FLASH 复制到 SPI FLASH ,速度可以有所提升。

网友D:
速度还是和专业的编程器有差距哦,我们那个1MBYTE的只需要20S哦

网友E:
我们是直接用一个母板,其它的全部接在485上面。一次性发过去。一次可以接十来片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还是和专业的编程器有差距哦,我们那个1MBYTE的只需要20S哦

我这个2MB 新片子小于30秒,如果是已经用过,需要预擦除的小于40秒,你的1M  20秒是不是慢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直接用一个母板,其它的全部接在485上面。一次性发过去。一次可以接十来片板子 ...

你不读回检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是直接用一个母板,其它的全部接在485上面。一次性发过去。一次可以接十来片板子 ...

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下载器,就一个SOP的座子

是淘宝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淘宝买的吗?

淘宝也有卖

网友:
谢谢。
找到一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102200988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827922208

网友:
这个销量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601540505

网友D:
STM32F1的SPI速度还是有点慢哦,18MHZ.

哪位推荐个SPI速度快的MCU

STM32F2,F4不算,价格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F1的SPI速度还是有点慢哦,18MHZ.

哪位推荐个SPI速度快的MCU

F1的SPI1我跑36M稳稳的,SPI2最高只能18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读回检验吗?

接收的校验。有问题就不写了。只要板子没问题,基本都没有出过错。

网友G:
楼主在龙华哪里?

网友:
呵呵 有意思 按之前做过复制E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在龙华哪里?

大浪,羊台山这边

网友H:
支持lz共享,

,,,公司的话,不会在乎个¥1k以上的编程器,,,个人的话,,,,蹭蹭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支持lz共享,

,,,公司的话,不会在乎个¥1k以上的编程器,,,个人的话,,,,蹭蹭会有的, ...

这个当然是小公司或者个人用啦,买个通用编程器往往回来只做单一用途,贵又浪费

网友:
Mark,做热敏打印机刚好能用上

网友I:
不过我们公司的编程器烧一个2M的串行nor flash MX25L1606只需4秒的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不是量产的话还是用这个好。

网友:
淘宝上二三百元的编程器很好用啊,

网友(2013-07-15):
我也做过。电脑上把文件放SD卡。STM32读SD卡把文件写入NANDFALSH或SPIFLASH。。。

网友:
神器!收藏先,以后有用!谢谢楼主!

网友:
先收藏,以后用到再看

网友J(2014-08-28):
引用 网友D:
速度还是和专业的编程器有差距哦,我们那个1MBYTE的只需要20S哦

老兄,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下载器,有连接吗?推荐下。

网友:
LZ,好思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过我们公司的编程器烧一个2M的串行nor flash MX25L1606只需4秒的时间,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不是量产的 ...

用的什么编程器,有链接不

网友:
我那个也做成功了 在线烧录,直接自动检测芯片,自动烧录带校验的,  准备在整上位机  通过USB直接下载到烧录器的板子上的SPI flash,不过后来离职了就没有整了。  速度和专业的速度没有啥区别,  MX系列的 本身整片擦写速度就快,  华邦的本身擦写速度就慢多了。

网友:
神器一枚!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兄,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下载器,有连接吗?推荐下。

南京西尔特

网友:
不错,有时间玩玩

网友K:
我做的是一拖8的,主控STM32F030C8

网友:
东西不错,用来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做的是一拖8的,主控STM32F030C8

不是8个独立的放一起吧
哈哈

网友:
早知道,我就不买了

网友:
非常不错,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不错,好创意,做打印机的正好可以用到,不然买个Flash烧写器就贵的多,要是能加上crc校验就更好了

网友(2015-10-15):
附件下载不了了,谁有这个资料帮忙发一份给我:1209586250@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