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细分

楼主(2012-08-30):
刚接触步进电机,对步进电机的细分还是不太明白,在坛子里搜了很多资料看,感觉但还是一头雾水的,弱弱的问下,256细分是指的是8位细分?还有就是驱动器完全没明白,哪位大神有L298+L6506+DAC的电路电路以及它的详细分析啊?拜谢!

网友A:
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明白,后来看了周立功的资料(看了n遍),现在理解了,耐着性子把步进原理看几遍就懂了

网友B:
256细分就是指每一整步分成256小步,但是这些小步你不可能单独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6细分就是指每一整步分成256小步,但是这些小步你不可能单独输出。

细分驱动电路能给点指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明白,后来看了周立功的资料(看了n遍),现在理解了,耐着性子把步进原理看几遍 ...

嗯,谢谢!

网友:
步进电机是靠恒流供电细分的。
如果9点钟方向通入3A的电流,12点钟通0安电流,转子会对齐9点,这种工作方式没有细分;如果同时通入1.5A则会在中间停一下(二等分);同理电流再细化步进转的越均匀。

网友:
一句话:如果电机走一个节拍需要给一个相10A电流。你用PWM的方式去给这个10A, 你分成20次给,那么就是 20*6 = 120 细分(如果电机是6个节拍走一圈的话)。

网友C(2013-12-23):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明白,后来看了周立功的资料(看了n遍),现在理解了,耐着性子把步进原理看几遍 ...

周立功的哪分资料?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D(2014-07-19):
引用 网友C:
周立功的哪分资料?能否共享一下!

应该是这份吧?!

网友(2015-03-08):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明白,后来看了周立功的资料(看了n遍),现在理解了,耐着性子把步进原理看几遍 ...

周立功哪里有资料

网友:
你说的是模拟细分吧,现在都是数字细分了

网友:
数字细分,周公的资料先啃完再说

网友:
正想学习步进电机的控制,周立功的资料不错

网友(2015-05-12):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份吧?!

谢谢分享,一定会去看的

网友(2016-01-09):
正在研究这个电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