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X系列串口(UART)升级工具(固件代码,以及示例工具源码)

楼主(2012-08-30):
说明:
目前升级估计占用FLASH最后512字节,可以实现对FLASH的擦、写、读以及复位MCU,
用户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增加更多访问内部资源的功能

网友:
终于出来了

网友:
等待启动地址可配置的LGT的出现。这样的话可以更加灵活的配置LDR……

网友:
非常不错,正好手上一个STM32的项目需要Bootloader,把LFU的协议和上位机稍微改了下就用上了,去掉了擦除、读取和校验命令,扩展编程命令加上CRC16校验,Bootloader带AES256位解密。等抽空整理了发上来

网友(2012-10-07):
今天测试发现上位机在win7上面没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