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时钟切换的诡异问题,求解

楼主(2012-08-30):
使用内部HSI代码如下,通信是正常的
void clk_init(void)
{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2);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
}
切换到外部8M HSE,通信错误
void clk_init(void)
{
  CLK_DeInit();
  CLK_HSECmd(ENABLE);
  while(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HSERDY)==RESET);
  while(CLK_ClockSwitchConfig(CLK_SWITCHMODE_AUTO,
                                           CLK_SOURCE_HSE,
                                           DISABLE,
                                           CLK_CURRENTCLOCKSTATE_DISABLE) == ERROR);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CPUDIV1);
}
同样是8M为什么不对,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没设置????
串口配置代码:
void uart3_init(void)
{
  UART3_DeInit();
  UART3_Init((uint32_t)4800, UART3_WORDLENGTH_8D, UART3_STOPBITS_1, UART3_PARITY_NO,
                UART3_MODE_TXRX_ENABLE);

  UART3_ITConfig(UART3_IT_RXNE,ENABLE);
  UART3_Cmd(ENABLE);
}

楼主:
顶啊,求教啊

楼主:
下班前再来顶一下,难道没人玩STM8??????

楼主:
再顶一次,神坛啊,给力点啊。

网友A:
sysconfig之後再switch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config之後再switch試試?

试过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B:
1.先看看内部分频器,有没有设置的问题.
2.切换时钟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切好,STM8这个东西时钟切换是个鸡肋,最好不要动时钟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看看内部分频器,有没有设置的问题.
2.切换时钟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切好,STM8这个东西时钟切换是个鸡肋,最 ...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if !defined  HSE_Value
#if defined (STM8S208) || defined (STM8S207) || defined (STM8S007) || defined (STM8AF52Ax) || \
     defined (STM8AF62Ax)
  #define HSE_VALUE ((u32)24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else
  #define HSE_VALUE ((u32)16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endif /* STM8S208 || STM8S207 || STM8S007 || STM8AF62Ax || STM8AF52Ax */
#endif /* HSE_Value */

这是 stm8s.h中的,默认是24MHZ,我的外部是8MHZ

网友:
你的HSE_VALUE在其他地方有用到吗,如计算波特率的地方.如果是就直接改为8000000.最好看着资料配置,;;另外STM8的内部好像是16M的,我基本没有怎么用STM8所以只能分析一下原因,自己还是多看看PDF.在第8章里面的时钟说明很详细

楼主:
蛋疼,同样的程序换了个板子就好了,貌似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蛋疼,同样的程序换了个板子就好了,貌似是硬件问题

最近太忙了,没时间上网,你的问题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