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AD定时采样问题,只能采样两次怎么回事?

楼主(2012-08-30):
玩MSP430才一两天,今天写了个程序,就是AD定时采样电压,用的定时器A。但是当定时器第三次采样的时候,num值就跳到212左右了。找不到原因,请帮忙看看。每次采样前小灯状态变化。
#include<msp430g2433.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uint8 time_flag;
uint16 num;
void Sample (void);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TIMER0*******/
  P1DIR |= BIT6;
  P1OUT &= ~BIT6;
  P2DIR |=BIT2;
  P2OUT & ~BIT2;
  _DINT();
  // Setup DCO and VLO
   BCSCTL1 = CALBC1_1MHZ;                // Use 1Mhz cal data for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 Use 1Mhz cal data for DCO
   BCSCTL3 = LFXT1S_2;                   // Use VLO for ACLK  12k

   _DINT();
   CCTL0=CCIE;
   TACCR0=240;//20ms
   TACTL=TASSEL_1+TACLR+MC_1;
   _EINT();
//LPM3;
while(1)
{
  if(time_flag)
  {
    Sample();
    time_flag=0;
   if(light>150)
      P1OUT ^= BIT6;//报警LED变化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20ms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 (void)
{
TACTL=TASSEL_1+TACLR+MC_0;
  num++;
  if(num==5)
  {
    num=0;
    P2OUT ^= BIT2;//采样LED变化
    time_flag =1;
  }
  TACTL=TASSEL_1+TACLR+MC_1;
//LPM3_EXIT;
}

void Sample (void)//10位ADC采样函数
{
  //TACTL=TASSEL_1+TACLR+MC_0;关定时器
  unsigned volatile int i;
  ADC10CTL0 = ADC10ON + REF2_5V+REFON +ADC10SHT_1 + MSC + ADC10IE + SREF_1;
                                        // ADC on, ref = 1.5V, sampling = 8 clocks
                                        // NOTE: REF takes 30us to settle, But
                                        // because of other instructs
                                        // no need for additional delay loop
  ADC10CTL1 = INCH_7 + CONSEQ_2;        // Channel A6, repeat single channel mode
  ADC10DTC1 = 4;                                   // Do 4 conversions
  ADC10SA = (unsigned int) &light;

  i = 6;                                // Delay for OA settling
  do i--;
  while (i != 0);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Enable and start conversions
  ADC10CTL0 &= ~ENC;                    // Clear ENC to stop conversions
  //TACTL=TASSEL_1+TACLR+MC_0;开定时器
}

主要问题是当第三次进入中断后time_flag置1,进入采样,执行采样函数后,num变为200多。即使在采样函数中把定时器关了也不行。
用仿真器单步仿真,发现第三次采样时ADC10CTL0 &= ~ENC后,num忽然变大,不知道原因。但前两次采样是好的。

有时间的朋友帮忙看看,不胜感激。初学者,求助啊。

楼主:
定义哪里少了个定义light 就是采样值。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没有官方的例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没有官方的例子么

没有啊,刚接触这芯片。从别人那拿过来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