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加速度计不标定,四轴飞行会有什么影响?虚心请教!

楼主(2012-08-30):
如果加速度计不标定,四轴飞行会有什么影响?虚心请教!

网友:
往一边漂,需要调微调才能悬停

网友:
陀螺仪的误差会一直累积
造成角度不正确
四轴自然就飘了

楼主:
那每次飞之前都要标定一下喽?换个说法芯片的误差是不是在不同环境下是不一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每次飞之前都要标定一下喽?换个说法芯片的误差是不是在不同环境下是不一样的呢? ...

不同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温度, 重力加速度...
故误差是否会不一样
我认为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温度, 重力加速度...
故误差是否会不一样
我认为是的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