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猜出是什么芯片吗?

楼主(2012-08-30):
摇头灯色盘不能准确定位

先看图
被磨掉字的集成块
根据实物手绘的电路图

主板背面

步进电机

不知名黑摸块

期待高手解答
搜索网络查下最相近的是

只是相近估计不是

楼主:
有人认识吗?         ?

网友:
猜猜看吧。。。。。。

网友A:
第一张照片是什么东东,看上去好复杂哦

网友:
舞台射灯吧,好多小作坊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照片是什么东东,看上去好复杂哦

1200W摇头电脑灯,用DMX512信号控制的

网友:
舞台灯光利润比较高

网友B:
LZ画的图看的好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画的图看的好晕

没办法,帮别人修的
画出来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画的图看的好晕

经过了压缩
有高清图你要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

你知道!
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这样的做法,小厂家最喜欢。以上IC封装是长条状的。里面是怎么样的?

网友:
记得前几年给一家俱乐部修理个舞台电脑灯,里面用的MCU都是ATMEGA64

网友D:
是片GAL比如18V8资类。若是74系列可用编程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片GAL比如18V8资类。若是74系列可用编程器试试!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能讲详细点吗?

网友:
先用编程器试试看能否找出芯片型号。若找不出就可能是GAL芯片。

网友E:
7528, 8位2路DA芯片。7226是4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7528, 8位2路DA芯片。7226是4路的

7226在无线模块上用得很多,四路编解码

网友:
又见STC   90C53

网友(2012-10-07):
74HC373 或者573之类的锁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