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锁相环有什么用?

楼主(2012-08-30):
既然锁相环的输出信号的频率等于输入信号的频率,那要它有什么用?
直流一根导线接过来不也是输入频率等于输出频率吗?
小弟迂腐,不是很懂,求指教!!!

网友A:
当你需要一个是输入频率的N倍频信号时,锁相环就有用了。振荡器产生的频率进行N分频后的信号和输入频率比较,当两者一样时,振荡器的频率就是输入频率的N倍。

网友B:
可以去抖动!滤波,解调!

网友C:
可以识别微弱信号

网友:
学硬件的说是倍频啊!呵呵~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抖动!滤波,解调!

输入有纹波,输出就没有纹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识别微弱信号

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你需要一个是输入频率的N倍频信号时,锁相环就有用了。振荡器产生的频率进行N分频后的信号和输入频率比较 ...

还是不懂。既然输入的信号就是N倍频, 那还用振荡器产生这个频率信号干什么? 直接输入信号拉进来要N分频就N分频,不就好了?

网友:
锁相环  能从 一大推噪声中中提取你所需要的   信号    只要已知信号的  频率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懂。既然输入的信号就是N倍频, 那还用振荡器产生这个频率信号干什么? 直接输入信号拉进来要N分频 ...

意思是用 a 来 识别 N*a 的信号  所以是有用的

我的理解   是   锁相环类似于模拟信号的  选频电路   或者  模拟信号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
1、可选频,在有众多频率共存的输入信号中选出你设定的频率。
2、可N倍频。否则你觉得众多ARM MCU内部几百MHz的主频哪里来的?不会是用几百MHz的晶振吧。

网友:
今天正好看TI 74HCT4060的规格书,摘录一段给楼主:

CD54HC4046A, CD74HC4046A,
CD54HCT4046A, CD74HCT4046A
High-Speed CMOS Logic
Phase-Locked Loop with VCO

Applications
• FM Modulation and Demodulation
• Frequency Synthesis and Multiplication
• Frequency Discrimination
• Tone Decoding
• Data Synchronization and Conditioning
• Voltage-to-Frequency Conversion
• Motor-Speed Control

网友:
可以用到通信中,比如要产生BPSK的载波需要锁相环,输入的是信号不是纯载波,输出的就是载波了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就倍频,分频

网友:
频率合成器,在MCU电路中主要是用来倍频的(经过了一定简化的频率合成器)....

网友:
如果是同频的,那就是用来同步的,比如从NRZ中取出时钟,你要让本地时钟与它相位同步才好控制眼图采样点

网友:
锁相环嘛,从字面上看就是锁象用的。

锁相环的价值在于,Y=(M/N)X的频率比率可以得到相当大范围和相当精细颗粒度频率的信号,而且,这信号基本与主控信号的稳定度相同。进行频率调整也相当方便。
比如,你可以用锁相环制作一个超外差收音机的本振,在全波段范围内本振都十分稳定。若你不用这锁相环,你就可能需要一箱子的晶体和非常庞大的开关矩阵来获得近似的频范和稳定度。

网友(2012-09-29):
我愚钝,还是不明白锁相环。

网友(2017-05-12):
我也是有这个疑问

网友:
我来解释一下滤波吧,这里的滤波主要指滤除信号的相位噪声,通过降低环路滤波器的带宽,可以将远端相噪压下来,接近本地vco的远端相噪

网友:
锁相环单元电路里面就一个晶振  一个VCO,一个IC(接触摩托和AD的比较多145152 AD4118 等等居于此类),晶振就好像是一个人的蛋蛋,能力有多强全靠蛋蛋给力与否,他好你也好,蛋蛋的主要指标就是频率稳定度,有带铁壳恒温箱的,有小贴片温补的,等等价格也从几元到上千(仪器内部的就不说了),就知道这点,VCO也很关键,相位噪声指标等

网友:
最佳的理解形式是自己做实验玩耍一下

网友:
其实锁相环有非常多的用法,等你以后遇到相关的需求了,自然会想到要用它,另,多看看器件的应用笔记

网友:
给你举个例子,你的光驱转速很稳定吧,不同的盘片厚度,平整度都微小差异,但光驱还是按额定转速工作,里面速度控制就是用到了锁相环。

网友:
锁相环是模拟电路时间最伟大的发明!即使是在现在数字电路成风的时代。锁相环依然非常非常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