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耳放支招

楼主(2012-08-30):
三文鱼的耳放板有人做出来提供了没?总想自己做一个耳放,但没时间(赶LLC的任务),之前仿制拜亚动力A1的耳放(洞洞板)毕业的时候忘了带回来!纠结啊啊啊啊!到底是自己做还是买一个好呢?而后又想买单反了,时间总是很紧啊!

网友:
买一个吧

网友:
扔硬币决定吧,哈哈。

网友A:
做个耳放又不是什么难事,只要花时间和心思就好了,何必这么纠结!!
话说你这个耳机搭这个播放器,还是很霸气嘛,耳机阻抗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耳放又不是什么难事,只要花时间和心思就好了,何必这么纠结!!
话说你这个耳机搭这个播放器,还是很 ...

关键是调音,做是不难,而且电源很难拿捏!

网友B:
这个耳机贵得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耳机贵得很啊

还可以吧,白牙的大耳机一向很给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调音,做是不难,而且电源很难拿捏!

不要想那么多,本着HIFI的精神,最大限度追求高保真,就好,电源也没有那么神,要是不放心,直接用锂电池组供电,我就是这么干的;
调音这个词,很多时候是无良商家蒙骗小白的接口,当然,不否认成功的调音产品;
话说,调音就是失真,人为制造特殊的失真,何苦呢,不如直接调EQ好了,所以我都是尽可能追求很高的信噪比、很低的失真度、很好的带载性能(压摆,电流)等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让我放心,可以说是数据党吧,至少真实,有理有据,没有任何YY和意淫的成分,做不得假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如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那么多,本着HIFI的精神,最大限度追求高保真,就好,电源也没有那么神,要是不放心,直接用锂电池 ...

专业啊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那么多,本着HIFI的精神,最大限度追求高保真,就好,电源也没有那么神,要是不放心,直接用锂电池 ...

我对EQ一点都不用,如果有数字调音台或许会试着用!人为的失真.....耳机本身也是调过音的!看个人爱好吧,去过录音棚就知道差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那么多,本着HIFI的精神,最大限度追求高保真,就好,电源也没有那么神,要是不放心,直接用锂电池 ...

兄弟理智发烧。顶一个。我现在也倾向于把硬指标弄好,再谈那些虚的看不见的

网友:
BUF03  整一个,绝对

网友C:
想问 楼主 或者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推荐个播放器可以么
另外,楼主照片上那个播放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
最近想买个,不知道什么样的好

网友:
自己再做一次吧,就当熟悉业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 楼主 或者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推荐个播放器可以么
另外,楼主照片上那个播放器什么牌子什么型 ...

IPOD.....感觉不咋地,我现在想搞三文鱼

网友:
引用 楼主:
IPOD.....感觉不咋地,我现在想搞三文鱼

弱弱地问下,ipod似乎配不上那个耳机啊。。。本人一知半解,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CK4便宜些,而且原配的耳塞就很不错,性价比更高些;
601嘛,好像要一千五六的样子吧,贵了点,貌似音质会 ...

兄弟,来个D50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来个D50吧....

太奢侈,自个做个WAV播放器,又划算,又好听,有不有损,自己最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奢侈,自个做个WAV播放器,又划算,又好听,有不有损,自己最清楚  ...

这几天总想找点东西做做,但公司没有信号发生器,做不了耳放....做外置声卡又觉得蛋疼...还是TI的PCM1709吧...然后就觉得好像做不了神马....

网友A:
诶...................PCM1709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诶...................PCM1709是什么芯片

TI的dac,我只记得PCM17XX的,记不起大概了....

网友A:
没有这个型号,有1793,1798,1796,1794,1795,1704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型号,有1793,1798,1796,1794,1795,1704什么的

你现在玩什么IC?

网友:
罪过,罪过,看成了“木耳放鸡招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玩什么IC?

玩过PCM1793,PCM1798,还有TDA1543,我木耳听不出多大区别,都是用的官方电路,据说官方的lpf一般般,高手都是自己设计lpf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玩过PCM1793,PCM1798,还有TDA1543,我木耳听不出多大区别,都是用的官方电路,据说官方的lpf一般般,高 ...

我看一些淘宝上卖的DAC很多都是DIR9001+PCM1794a,问一下,DIR9001是把数字声卡的数字信号通过“同轴线”或者“光纤”转换成I2S吗?也就是说DIR9001输入的同轴或者光纤是数字信号?另外,PCM1794a直接出来LPF后推力如何?必须再放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过PCM1793,PCM1798,还有TDA1543,我木耳听不出多大区别,都是用的官方电路,据说官方的lpf一般般,高 ...

我玩1704,LPF用的是GIC,也是官方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看一些淘宝上卖的DAC很多都是DIR9001+PCM1794a,问一下,DIR9001是把数字声卡的数字信号通过“同轴线” ...

简单讲,9001就是把同轴信号或者光纤信号转换为I2S信号供DAC使用,这里面讲到的所有信号都是数字的;
然后,DAC出来的信号进过LPF,一般是可以作为线路输出了,即Line out,但是论推力,似乎没有,因为LPF对运放的性能要求还是蛮高的,而选用高性能的运放,意味着通常不是大功率输出的运放,所以就不要指望LPF出来,就直接驱动耳机啦,还是老老实实加一级功率放大,也就是耳放,来得实在,当然,你一定要把耳机接在LPF后面听,也是可以的,有声音,而且不见得就很差,这个还是要看LPF的结构和用料,不过通常性能损失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讲,9001就是把同轴信号或者光纤信号转换为I2S信号供DAC使用,这里面讲到的所有信号都是数字的;
然 ...

明白了。就是说,声卡的光纤输出和同轴输出也是数字信号,只是格式不是I2S总线格式,那么是什么格式的数据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