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朋友用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速过?

楼主(2012-08-30):
目前想用加速度传感器来测速,不知现不现实,我对其积分了一下,出来的数据很奇怪,静止的情况下,计算出来还是很大速度。
用的加速度为ADXL345,取一段时间进行累加。

网友A:
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什么的都会漂移,需要对原始数据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什么的都会漂移,需要对原始数据滤波。

看来难度比较大

网友:
加速传感器能测速度的么??????求解。
--------运匀速同方向运动的话,加速度传感器结果为零。假设初始化是零速度,靠加速度和事件来算速度,
恐怕积分误差也太大了

网友:
这个估计不太现实,还有重力的影响!

网友(2013-06-13):
加速度传感器只能测出变化量吧,想测速度不太可能吧。

网友(2014-08-18):
楼主请问现在找到测速度的方法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