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K471也扛不住啊,请教下过压保护!

楼主(2012-08-30):
工业现场,交流220V电源,过来各接一个2.5A250V的自恢复保险丝,后边是14K471压敏电阻,在后边是共模电感接变压器,给后边供电,在共模电感后端,接了两个可控硅,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电机为90W,采用过零触发,含有RC吸收回路,并有压敏电阻,如果这个系统接入380V交流电,会咋样?

楼主:
烧成上图这样的有5块,总量是1000块,另有一块,是C7和R4烧掉了,另有一个是R12,R13烧掉了,请教大家,应从哪方面加强 ?

楼主:
另外,这个板上背了个cpu,lcd显示板,485芯片烧毁,串的20欧姆电阻烧毁,但是保护的SA5.0的TVS是好的,如下图,帮忙分析下,要如何加强?
   该485系统在一间2米*3米的房间内。

楼主:
这是烧毁的图片

网友:
不改电路直接接到380?

网友:
关注,
1000才坏5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烧毁的图片

误接380V吧?
自恢复保险丝没烧的?看来没起作用啊。你要是不是为能在380V线使用,只是防380V输入的情况,设计上
1:前端加保险丝,保证接380V时保险丝烧断保护后端的器件。测试下接380V时可以烧断或阻值变大。
2:保险丝后端的压敏取值是整个系统中最小的同时可以取20K471或23K471(钳位功率可以增加),保证这个压敏最先钳位。后端的压敏取大点的值,防止后端的钳位器件发生钳位动作,这样电流会很大,容易烧铜箔,同时又要保护可控硅。
3:485接口烧估计是误接220或380。需要在输出串2个热敏电阻,2个热敏电阻后端相互接1个TVS,同时再分别接1个TVS到GND。一共3个TVS。测试时可以接220或380V输入到485口,正确的选取热敏可以保证485不烧。
4:测试时一定要接接380V,多烧烧能测出经验来。别人说的多不如自己测的多。

网友:
电源用快速熔断

网友:
如果想在接入380V时让压敏短路导致保险丝熔断, 压敏可以考虑用14K431或14K391或14K361, 建议多测试一下, 不同厂家的压敏电阻特性曲线不一样,另外也随温度变化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热敏电阻,不是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还有,这个板上的地,与大地之间串接1M电阻和103电容,485的屏蔽接大地,TVS的地接板上的地吧!

网友:
14k太小,换20k以上的

网友:
压敏电阻有动作寿命的,击穿次数多了性能会下降,前面应该用快速保险丝,不应该用自恢复。

楼主:
嗯,好的,后边要改正

网友(2016-06-12):
同求220V电源,防止接入380V的办法。
我目前用14D391的压敏电阻。偶尔会出现几张电路板,220V的时候,保险丝也会烧毁。

压敏电阻,买哪个厂家的好?
保险丝,买哪个厂家的好?

网友(2016-07-25):
14D471 接380V ,100% 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