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8PIN LGT IO,又遇到郁闷的事,有兴趣的请进详聊

楼主(2012-08-30):
PB2设置输入(DDB2=0),即使开内部上拉,PB2脚电压死活都是1.5V,如果外部加10K上拉到3.3V,PB2电压升高到2.5V。
正好我画的一块小板用PB2做按键输入,本来以为没有问题,现在用不了……
有闲心的朋友请帮忙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
IO烧了吗?

楼主:
IO没有烧。如果作为输出则没有问题,可以输出0或者3.3V。我试过的。

网友:
换一块板子测试,如果情况一样,检查线路板是否有短路情况。一般都是自己的问题。

网友:
检查电路板没问题,就换一个芯片再试试。

楼主:
芯片刚换全新的,把PB2单独出来不接任何东西,结果一样的

网友:
一般是自己的程序问题。

网友A:
难道内部Bandgap参考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内部Bandgap参考漏出来了?

回大湿,不敢猜测。
因为上面有人说是我程序的问题。晚上我再做进一步的实验。

网友B:
你是不是 有外设工作  这个脚实际上有输出波形啊  用示波器测下。

楼主:
图在这里,如果我如果把KEY0换到PB0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晚上回去再检查程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 有外设工作  这个脚实际上有输出波形啊  用示波器测下。

PB2的外设功能是AN0模拟比较器+输入,要说外设影响GPIO,那除非就是ACBG控制有问题,BGR跑到外面去了。

网友C:
仁兄把IC拆下来,再用万用表测一下PB2的那个焊点对地的电阻是多大,如果是无穷大说明PCB没有问题,估计是IC的问题,请更换别的IC。我们根据你的问题在评估板上试过了,不会有你的问题出现。

至于gzhuli兄说的,实际即使启动了比较器也不影响PB2的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仁兄把IC拆下来,再用万用表测一下PB2的那个焊点对地的电阻是多大,如果是无穷大说明PCB没有问题,估计是IC ...

我也觉得PCB问题可能性比较大,首先ACBG控制的两个开关是互斥的,然后还有个GPIO MUX,这都能漏出来不太可能现在才被发现的了。

网友:
漏出来,也是1.25不可能成了1.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PCB问题可能性比较大,首先ACBG控制的两个开关是互斥的,然后还有个GPIO MUX,这都能漏出来不太 ...

PCB是在老大这里打样的,质量绝对值得信赖!
昨晚搞到太晚,思路不太清晰,就先发贴出来看看有没有人遇到过。看来没有。
那今晚回去整理一下思路,相信可以找到问题点。谢谢各位关注。

楼主:
测试结果来了,确实是我代码有问题。不小心开启了模拟比较器,选择AN0为比较器输入(ACSR=0),同时又开了PB2上拉,结果就不对了。
说说问什么会写错吧,我用到ADC,用AVR时习惯初始ADC时把模拟比较器关掉,所以有ACSR=_BV(ACD)这一句。昨晚精神不佳写成ACSR=0,于是……有劳各位跟着蛋疼了,谢谢。结贴。

测试代码顺便奉上,好事者可以试试。
PB2连接到万用表,单步调试以下代码,观察电压变化。
/*
* main.c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iolgt8f0xa.h"

int main(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
        PORTB = 0xff;
        DDRB = 0;
        /* PB2 = 3.3V */
        PORTC = 0xff;
        DDRC = 0;
        PORTD = 0xff;
        DDRD = 0;

        ACSR = 0; /* 启用模拟比较器 */
        /* PB2 = 1.5V */
        ACSR |= _BV(ACBG); /* 选择内部1.25V参考 */
        /* PB2 = 3.3V */
        ACSR &= ~_BV(ACBG); /* 选择外部AN0输入 */
        /* PB2 = 1.5V */
        PORTB &= ~_BV(PB2);
        /* PB2 = 0V */
        PORTB |= _BV(PB2);
        /* PB2 = 1.5V */
        ACSR = _BV(ACD); /* 关闭模拟比较器 */
        /* PB2 = 3.3V */
        for (;;) {}
        return 0;
}

/* End of main.c */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

楼主:
顺便报告一下,ADC的误差比较大。参考选用AVCC(3.3V),转换0.58V左右的直流电压,ADC值比理论计算值小11LSB。
误差是不指望了。希望线性不错,DIY就懒得去测试……

网友:
11LSB,这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报告一下,ADC的误差比较大。参考选用AVCC(3.3V),转换0.58V左右的直流电压,ADC值比理论计算值小11L ...

ADC输入阻抗为20K左右,请将这个内部阻抗和外部分压电路综合起来,是不是因为内部阻抗拉低了输入电压?

楼主:
再有人跟我说阻抗问题我就无语了。图在上面,有MCP6002缓冲。

我现在是直接在ADC值加上11修正。先凑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有人跟我说阻抗问题我就无语了。图在上面,有MCP6002缓冲。

我现在是直接在ADC值加上11修正。先凑合用。 ...

你可以同时测试一下地电平,然后做差值,应该会比较准一点。

楼主:
我用胜利VC97量:VCC=3.328V。PA0=0.582V。理论上ADC转换出来应该是179。LGT转换出来只有168。

网友:
168很稳定吗?还是跳来跳去?

楼主:
非常稳定。即使不做软件滤波,也只有+-1LSB跳到。滤波之后非常稳定。

网友D:
楼上也降低速度试试。我的板子还没到手,没法测试。

楼主:
我用默认的8MHz系统时钟。ADC预分频设置为128(最大值),Fadc=8000K/128=62.5KHz。已经最低。还要更低只有降主时钟了。这样单次转换时间都16uS啦,够慢的了。

编辑:单次转换时间错了,不是16uS。回头我看看规格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也降低速度试试。我的板子还没到手,没法测试。

期待你的测试报告。但愿是我自己的误差而不是IC的误差,现在已经不敢请教厂方专家了。

网友D:
板子焊接出来,测试了下。 ADC2 输入 0.554V,AVCC = 3.294V  理论值为172,实际在169和170跳动,基本还算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焊接出来,测试了下。 ADC2 输入 0.554V,AVCC = 3.294V  理论值为172,实际在169和170跳动,基本还算 ...

麻烦你把程序贴上,我试试。谢谢

网友:
unsigned int DrvADC_Convers(unsigned char vref,unsigned char channel)
{
        unsigned int retval;
//        ADCSRA = 0;                        //disable ADC
//        DIDR0 = 0xFF;                //disable digital port
        ADMUX = ((vref << 6) | channel);

        ADCSRA |= (1 << ADEN);                //enable ADC
        NOP();
        NOP();
        NOP();
        NOP();
        NOP();
        ADCSRA |= (1 << ADSC);                //enable conversion

        while(!(ADCSRA & (1 << ADIF)));
        ADCSRA |= (1 << ADIF);                //clear ADC interrupt flag

        retval = ADCL;
        retval |= (ADCH << 8);
        return retval;
}

网友:
就是最简单的程序。我基本1S采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