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VR Studio 6 ~~!

楼主(2012-08-31):
很久没用avr了,最近需要用到,一看studio版本已经是6了,并且前缀也改了,官网上是叫做 Atmega studio 6。
据说:
1. Atmega studio 6 不支持几十元的那种jtag仿真器了。
2. Atmega studio 6 整合了GCC编译器,不需要独立安装WinAVR了。( 搜索了一下WinAVR,最新版本是20100110,不过有个最近更新日期写的是2012年5月,前后矛盾?)。
想问问下各位,现在使用什么环境开发AVR呢?
1. Atmega studio 6 + USBasp
2. AVR studio 4 + WinAVR + 山寨JTAG
个人比较想使用1.的组合,毕竟使用JTAG仿真最主要的目的是看寄存器的值,不能用JTAG,咱还可以通过串口输出到PC来观察呗。
再者是,单步调试,以前用4.18就发现,单步调试不太稳定,不如咱手动在代码里插入while(1);来实现单步调试?
很久没用avr了,各位朋友给点意见吧,先谢谢啦。

网友A:
1.是atmel studio6
2.是,不需要其他的C编译器,不矛盾,6出的更晚吧好像,好像
不知道支持不支持,因为公司用的是299刀的。顺便说一下,as6没有硬件时也可以debug,可以观察各个寄存器值的变化等,如果不优化的话,单步调试就是一步一步走的。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winavr好像最新的就是楼主说的2010那个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atmel studio6
2.是,不需要其他的C编译器,不矛盾,6出的更晚吧好像,好像
不知道支持不支持,因为公 ...

谢谢哦,刚尝试了一下Atmega Studio 6。发现一点问题,求教一下哦。
1. 找了一个以前在WinAVR-20100110下编译的工程,生成的.Hex是11.1KB。将该工程移到Studio下,去掉Makefile,用Studio默认的编译选项编译,生成的.Hex文件是11.5KB。手边暂时没电路板,不好测试新的.Hex是否可用。
  以前编译的工程设置了优化等级,现在Studio 6下,找不到在哪里设置优化等级~~。难道是优化等级问题造成.Hex尺寸增加,因为GCC版本更新不太可能朝着增加.Hex尺寸的方向前进吧。
2. 代码中使用到 prog_uchar 和 pgm_read_byte 两个宏,直接编译,提示 prog_uchar 未定义,用unsigned char PROGMEM替换以后,编译就通过了。pgm_read_byte则没有出现错误提示。
  在pgmspace.h中搜索了一下,找到:
  #if defined(__DOXYGEN__)
  typedef unsigned char PROGMEM prog_uchar;
   #endif
   难道现在使用这些宏,还得手动定义__DOXYGEN__之类的标号吗?以前习惯用WinAVR了,这些还真不太习惯,不知是否有编译选项来设置一下,支持以前所有的WinAVR的功能。

3. 这版本的标准库、头文件之类的都放在哪个文件夹了?找了一下,没找到。想浏览一下大概有些啥东西。

4. 软仿真总觉得不太保险,而且用到中断的时候,就完全没办法了。淘宝上浏览了一下,JTAGICE MKII,好贵~~!。

另外,这个软件长得还真像Visual Studio 2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avr好像最新的就是楼主说的2010那个版本了~

恩,文件名为 WinAVR-20100110,但是旁边有个最近更新日期,是2012年5月。
软件版本是以日期命名的,要说1、2个月之内的更新不至于去改变软件名,这都两年+了,还不改变?
难道说WinAVR已经放弃AVR了?
额,有点矛盾,应该说GNU已经放弃AVR了?至少是8bit的MCU。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哦,刚尝试了一下Atmega Studio 6。发现一点问题,求教一下哦。
1. 找了一个以前在WinAVR-20100110下 ...

1.直接上图
优化设置图示了,0是不优化(一般不能用,臭长),-1是在0基础上对执行速度和size优化(感觉有用,而且功能正常),-2在-1基础上size的优化,-3在-2基础上speed的优化(更大可能是优化过了,功能都乱了),最后一个是纯size的优化。
2.没用过winavr,嘿嘿,我用过一点儿ICC,然后就跑过来用AS6了,AS6主要是用在Xmega,32位等寄存器众多的片子(对单片机来说),ASF构架很有帮助,可以大幅缩短开发周期。你说的问题没接触过,不过多调头文件,自己定义一个常用的头文件最好。检查错误的一个最简单方法,颜色,关键字和你定义过的宏颜色会不一样,仔细看看。
PS:确实和VS有关系,安装的时候要安装VS shield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接上图
优化设置图示了,0是不优化(一般不能用,臭长),-1是在0基础上对执行速度和size优化(感觉 ...

谢谢哦,记得以前的优化等级设置的是-1。

网友C(2012-11-22):
如果自己去微软下载VSS 2010 (VSIntShell.exe   185MB)中文版装上,AS6里面的菜单就是中文的了

网友D:
现在仿真器降价了,99美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仿真器降价了,99美刀。

99美刀  换算成RMB 也是不少钱啊 遇到抠门的老板 这个也是舍不得买的

网友:
mark一下,待日后下载中文菜单

网友F:
楼主,请问你用Studio生成的.Hex能用吗?我用Studio6生成的不能用,但是用ICC AVR生成的就可以,不知道Studio6哪里设置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你用Studio生成的.Hex能用吗?我用Studio6生成的不能用,但是用ICC AVR生成的就可以,不知道Stud ...

ICC AVR我没有用过,Studio6可以使用。
我以前是用WinAVR编译,然后用Stdio 4.x调试。
放到S6上用的时候很多地方需要改动。

网友G(2013-01-13):
引用 网友C:
如果自己去微软下载VSS 2010 (VSIntShell.exe   185MB)中文版装上,AS6里面的菜单就是中文的了 ...

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呢,请帮忙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2013-03-09):
觉得自己多下几个版本试试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呢,请帮忙给个连接!谢谢

全名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Shell

(集成)Redistributable Package

http://www.microsoft.com/zh-cn/download/details.aspx?id=1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名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Shell

(集成)Redistributable Package

谢谢!可以下载了

网友H:
设置后,果然程序稳定多了。

网友I(2013-05-02):
引用 网友H:
设置后,果然程序稳定多了。

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2013-07-11):
引用 网友I:
请问怎么设置?

直接使用iar-avr ,可以进行模拟 硬件 仿真,也可以沈城 .hex .bin 文件,方便快捷
而且对IO口还可以进行位操作,非常的好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99美刀  换算成RMB 也是不少钱啊 遇到抠门的老板 这个也是舍不得买的

哪里可以买到仿真器啊,麻烦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
和楼主有同感,感觉陌生了。
还是当时用GCC+AVR studio 4+USBASP这种模式简单便宜呀。

网友(2013-10-08):
今年初从杭州Mcuzone买了一个JTAGICE mkII-CN,好像是4百多,和AS4和AS6都可以连接使用,除了JTAG,还能PDI,他们承诺可以随着Atmel的新品升级他们的驱动。
我以前用Mega系列,ICCAVR很好用,上手超简单。现在由于要用Xmega32E5,只能上AS6了,个人感觉太大太复杂。
摸索中...

网友(2013-11-13):
不会使用ISP烧写,求指教

网友: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33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名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Shell

(集成)Redistributable Package

reboot 你好: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Shell 官方已经下载不到,在网上找了几天,没有找到,能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zn_sc@qq.com

网友J:
我的百度网盘下载,http://pan.baidu.com/s/1xg2Hk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百度网盘下载,http://pan.baidu.com/s/1xg2Hk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2014-01-12):
谢谢,学习了,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的百度网盘下载,http://pan.baidu.com/s/1xg2Hk

链接不存在了。。。。敢烦再发一次

网友(2014-04-21):
引用 楼主:
谢谢哦,刚尝试了一下Atmega Studio 6。发现一点问题,求教一下哦。
1. 找了一个以前在WinAVR-20100110下 ...

我也遇到 提示 prog_uchar 未定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