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2012-08-31):
有没有人用过ADXL345加速度传感器的FIFO水印中断读取数据啊,再加上均值滤波,我的怎么都不正常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有没有人啊

网友(2012-11-14):
你好, 有ADXL345的计步器程序么, 计步我想看看算法;多谢,另外FIFO中断不能产生是不是读一下数据DATAX0,....DATAZ1才能触发FIFO中断?

楼主:
必须要读完z轴的数据,我试了下只读z轴的数据也可以触发中断

网友:
哦, 多谢, 试试

网友:
我现在用adxl345,avr控制,spi通信,连id号都读不出来。。。

楼主:
那还是通信的问题,还有就是可能片子有问题,你仿真看看程序卡哪了

网友:
有人用这个加速度传感器计算位移的吗?

楼主:
加速度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