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SM模块上传300字节数据,一次上传好还是分次上传呢

楼主(2012-08-31):
如题,最近在用GSM模块定时的(10秒一次)把本地的一些数据上传到网上(有固定ip),每条信息大概有300字节,我现在是分4次上传的。

链路过程如下:联网------》传数------》断网------》再连------》再传------》再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分4次传的原因是:1、假如发送一次发送300B数据,如果服务器接收到错误的字符后那么整条数据就得重传,而且一次传300B的时间也是较长的,如果网络不好,这条数据还没传完

                                  又该传下一条数据了,这样很可能就乱了(我用定时中断,假如本次没传完,程序会强制终止传数,程序跳到联网的那里传新的数据)
                             2、我分4包上传,传送一包的时间小了,一包数据没有传上去的概率就降低了

分4包传的缺点:每包都要联网、花费的时间较长

结果:我用分4包的形式上传这300B数据,测试了几天发现在网络不好的情况下数据经常传不上来。

请教:哪位做过数据上传啊,你们是怎么处理“大”数据量上传与上传次数的关系呢?

O(∩_∩)O谢谢

网友:
300byte 直接就发了

网友A:
一次上传比较好,出错几率不大,况且300B数据量也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上传比较好,出错几率不大,况且300B数据量也不是很大

好的,我试试

网友:
300B字节是小意思了,到500个字节以上应该要考虑一下数传效率比较高的模块了。数传效率高的模块一次可以上传1.3KB一个包(比如:GU900D),更大的数据包就被TCP分批传了。

网友B:
300字节很小啊,通常网络好,用模块的内部协议栈可以传1460字节一个包,推荐用udp,直接一次过去就是300,省的tcp墨迹。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大哥的建议,我过些日子后试试再汇报结果啊,现在忙别的了

网友C:
300字节很少了,直接一包绝对没问题,推荐使用t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0字节很少了,直接一包绝对没问题,推荐使用tcp

8楼说的是UDP啊,怎么又是TCP了呢

到底哪个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字节很小啊,通常网络好,用模块的内部协议栈可以传1460字节一个包,推荐用udp,直接一次过去就是300, ...

昨天看了TCP和UDP的区别了,认为还是TCP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