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多通道切换电路设计?

楼主(2012-08-31):
看了不少模拟开关,都是存在导通电阻的,而实际上经常需要多通道采集电路,采用模拟开关+分时复用AD方案。

如果测量的是电阻信号,如何选择模拟开关来构建通道选择呢?

谢谢!!

网友A:
模拟电路的地线环路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路的地线环路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有啥问题呢??论坛上有高人的。

网友B:
可以考虑四线:
http://www.mylearning.cc/htmlfil ... 7-08faa64ba50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四线:
http://www.mylearning.cc/htmlfile/articlelist/2011/6/18/b3b9c528-3631-48a7-8877-08faa6 ...

我是采用恒流3线制,参考电阻的方式。

但是看了一些文献,说很多模拟开关都有导通电阻,还比较大,几百欧,且通道间不等。那么其它多通道切换电路如何实现呢?如64通道。

网友C:
切换电流用一模拟开关,切换信号用另一模拟开关,且通过运放跟随输出即可,因为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对于运放的输入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换电流用一模拟开关,切换信号用另一模拟开关,且通过运放跟随输出即可,因为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对于运放的 ...

因为是电阻测量,用恒流激励,三线制测量方法,通道输出最终还是电压。

也就是说AD的内阻足够大,通道切换上的导通电阻分压可以忽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