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体积小,接口简单液晶模块

楼主(2012-08-31):
液晶是点阵还是段划式都无所谓,要求就是体积小巧(尺寸小厚度小)、接口简单(最好2-3线驱动的),谢谢

网友:
1寸以内的OLED 找找看 都很小的

楼主:
最好阵脚间距大点的,自己做东西玩,也不需要彩色的

网友A:
NOKIA5110的LCD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KIA5110的LCD挺好

还有没有更加小一点的,331O屏幕加上转接的也蛮厚的

网友:
SPI口的12864适合你的要求

网友:
用5110屏还不如用1202的屏。5110的屏拆机件,那个斑马条可靠性很差的。

论坛有兄弟做1202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