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循黑线自能小车但是黑线有交叉且不是垂直交叉程序算.....

楼主(2012-08-31):
求循黑线智能小车但是黑线有交叉(且不是垂直)能正常按原路线行走的程序算法....

网友A:
如果采样速度足够快,那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额外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样速度足够快,那不需要什么特别的额外程序的。

你的意思是不需要任何处理他就会按照你原来的黑线继续行驶?能具体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设原来的程序是:
if(需要左转) 左转
else if(需要右转) 右转
else 直行

若该判断执行的周期足够短,那么完全可以无视小型S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原来的程序是:
if(需要左转) 左转
else if(需要右转) 右转

我试过了是这样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