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信号受到电磁干扰

楼主(2012-08-31):
如图所示,由于做二次开发,发现左边的电池和下面的PCB都有电磁干扰,
导致右上的GPS搜星能力大大下降
我考虑在他们中间加上铜箔,以作屏蔽
位置如图红线所示

铜箔

不知此种方法是否可行

空间上是在没有办法把他们分开放,只能考虑屏蔽的办法,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
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A:
我也没解决4432发射时干扰gps的问题。

网友B:
有条件的话最好能用频谱仪扫一下,看看干扰的程度再想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最好能用频谱仪扫一下,看看干扰的程度再想解决办法。

问了学校里一个博士,
他说铜箔没用

造成干扰的可能是PCB的WIFI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解决4432发射时干扰gps的问题。

大胡子叔叔,这个SI4432对单片机工作干扰大不,我正在做一产品,SI4432无线发射数据,里边有温湿度SHT11,我害怕SI4432它对温湿度传感器SHT11和单片机有正常工作有影响。

楼主:
最后,没办法,还是想方设法,把GPS的位置调整到离数传很远的地方!

网友(2015-12-20):
引用 楼主:
最后,没办法,还是想方设法,把GPS的位置调整到离数传很远的地方!

楼主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啊,关注

网友:
常用的屏蔽罩材料是洋白铜 可行的话 把电池和PCB屏蔽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