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能耐150度高温的单片机或FPGA都有哪些?

楼主(2012-08-31):
请教各位坛友,目前有一项目,控制器的性能不需要多高,但是要求工作在150度高温环境下,工作电压最好在1.5-3V之间,单片机或逻辑器件不限,购买方式暂时不考虑。麻烦各位有知道这方面信息的透露一下,谢谢。

网友:
这么高的工作温度,,,估计一般的都承受不了,工业环境也没这么高的

网友(2013-01-06):
有很多啊 TI AVR等等

网友:
看一看infineon的汽车级芯片

网友:
TI有,石油级的,自己官网去找。

网友:
国产 宇航级别的,天价

网友:
AVR 汽车级别的

网友(2013-08-02):
你们要挑战硅的极限吗? 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散热问题。做电子要灵活一些

网友:
百度搜索“高温单片机”,出来好多。

网友:
要是有也是很贵,不如自己做个散热系统

网友A(2015-08-30):
散热不行的,环境温度就那么高,往哪里散呀,推荐PIC AVR的 150℃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行的,环境温度就那么高,往哪里散呀,推荐PIC AVR的 150℃没有问题的。 ...

目前感觉飞思卡尔的KEA汽车级芯片不错,准备后面使用试试。感谢你的推荐。

网友:
长见识了,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B(2021-07-09):
引用 楼主:
目前感觉飞思卡尔的KEA汽车级芯片不错,准备后面使用试试。感谢你的推荐。 ...

用KEA的测试结果可以吗?

网友:
车规级别的单片机,nxp 英飞凌  elmos 等等都有

网友:
可以先把算法做好,再选单片机,这样开发时间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KEA的测试结果可以吗?

客户觉得可以

网友B:
S9KEAZ128 •  V = –40至85•  V= –40至105 •  M = –40至125  这几个温度没有150°下,你是用什么型号达到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9KEAZ128 •  V = –40至85•  V= –40至105 •  M = –40至125  这几个温度没有150°下,你是用什么型 ...

客户说筛芯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