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omthreads for stm8s 超过32k就不支持了

楼主(2012-08-31):
有谁移植到modsl模式下的,指点一下。

网友(2012-10-18):
      我最近也在弄atom,加了个串口接收中断,atom就不行了,求解!

网友(2016-08-09):
你好,我发现 在IAR V1.41版本下,无法正常方正,问题发生在OSStart切换到第1个任务的时候。 POP 堆栈会溢出,请问你实际硬件调试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