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熔丝位问题

楼主(2012-08-31):
第一次用M128.焊好板子,下载程序不好用。上网狂搜资料。发现要配置熔丝位,我把M103C置0,这下程序好用了,可是频率太慢,网上说是默认用内部1M晶振。我就按说明配置熔丝。默认的是0001,和我软件里显示的是一样的,对应1M内部晶振。我外部晶振是11.0592M。所以我就改为1000,下载进去,完了。现在不好用了,请问是什么原因?现在晶振不起振了。

楼主:
没有高手路过?

楼主: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我用的配置熔丝位的有中文指示的,打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我用的配置熔丝位的有中文指示的,打钩就行

问题解决。外接其它单片机时钟源,让芯片起振。熔丝配置错误,将1000改为1111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外接其它单片机时钟源,让芯片起振。熔丝配置错误,将1000改为1111即可。 ...

这种事情我遇到过,只要外加个信号发生器,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