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行通信协议实现方法的讨论

楼主(2012-08-31):
我们在做串行通信程序设计的时候都会碰到此类问题,不论是采用MODBUS标准协议,还是自定通信协议,在我们的程序中如何来实现这个协议呢?
先说说我自己采用的方法:
1.数据包结构:
帧头(4个字节) + 地址码(1个字节) + 功能码(1个字节) + 数据长度(1个字) + 数据(N个字节) + 校验(CRC16 2个字节,高字节在前) + 帧尾(4个字节)

2.通信处理方式:
中断接收/发送 + 缓冲区

3.协议的实现:
1)接收: 我是在接收中断去实现协议功能的,即每接收中断一次(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时候,按照协议的要求去进行处理,如果这帧数据是正确的就置位Flag标志位,在大循环中再去进命令的解析,错误时则丢弃。

我想还有一种方法是, 使用循环队列(缓冲区)的方法, 在中断接收的时候只管去接收数据而不进行数据的处理,而是在大循环中进行数据的处理,来实现协议功能,以及命令的解析。   这种方法我目前还没有去实现。

2)发送:按照协议的要求去组织数据,把数据装入发送缓冲区,由中断来完成发送。

另外,还想请教 对于 在超时及容错方面的处理。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谈谈你们的看法或自己实际工程中采用的方法,小弟在此先感谢了。 同时,也希望对于像初学者有所帮助。

网友:
我使用的是   使用循环队列(缓冲区)的方法, 在中断接收的时候只管去接收数据而不进行数据的处理,而是在大循环中进行数据的处理,来实现协议功能,以及命令的解析。

网友:
我一直使用:使用循环队列(缓冲区)的方法, 在中断接收的时候只管去接收数据而不进行数据的处理,而是在大循环中进行数据的处理,来实现协议功能,以及命令的解析。   这种方法我目前还没有去实现。

网友A:
看看这篇文章可能会受益匪浅!

另外关于超时我是这样处理的,增加一个通讯计数,系统原本有一个固定10ms的定时,当进入通讯时每10ms对通讯计数进行累加,而每接收一个字节对通讯计数进行清零,这样当通讯计数大于等于2时就认定为通讯超时了(数据间延时大于10ms了)。
这是我借鉴别人整出来的,可能不是最好,希望能抛砖引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篇文章可能会受益匪浅!

嗯,首先感谢各位大侠这么及时的回帖,同时也非常感谢 souching 的分享。
1.我的程序在协议解析这一块就是按照状态机的思想去做的(同这篇文件的方法3),我就是在想利用FIFO的方法会不会更好些呢?(感觉这个去实现协议这一部份有点麻烦些,而方法3在接收中断时就实现了协议的处理,状态机的思路和结构比较清晰,只是与FIFO相比而言,在接收中断会多消耗几条指令。 相反,又有一个问题, 如果接收中帧错误,FIFO它还会继续接收字节装到接收缓冲区,只有到协议处理的时候才能去判断和处理, 相当于没有过滤功能;而接收中断状态机的方法,在接收过程中就实现的协议的处理,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数据过滤,但会增加中断的指令消耗)。  所也就是想比较这两种方法,哪个比较好些,或者说哪个更适合些。  更或者说 还有更好的方法。

2.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根据波特率的要求,来确定两个接收的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长短,然后用一个定时器来负责计时接收两个字节的时间,当接收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大于规定的时间就认为超时了,那么本帧就做丢弃处理。

也或许是我在FIFO这种方法中实现协议处理的理解或思路 不完全正确?  还请各位大侠指教, 讲讲您们的思路 或者 分享你的方法(有示例代码更好,让吾等小弟观摩和学习,小弟先感谢啦 ^|^)

网友:
当项目需要全双工通讯时,唤醒缓冲区的优势就来了。
中断只负责收发数据,大循环才进行协议的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首先感谢各位大侠这么及时的回帖,同时也非常感谢 souching 的分享。
1.我的程序在协议解析这一块就 ...

首先,明白一个概念,FIFO 只是负责数据缓冲。
其次,数据的超时处理并不需要太精确。例如9600 bps 时候,每个字节间隔时间约1ms左右。如果收到一个字节之后,2ms 3 ms 或者10ms没有收到数据皆可认为接收超时。

设计串口通信的第一原则就是中断接收,主程序处理。一般中断只负责收数据,则主循环中进行协议处理。大多数情况下面,主循环都是处理的过来的,除非你的程序结构非常之乱。
中断收到数据放到FIFO。主循环从FIFO中取数据,进行解析,解析的方式有很多种,状态机是其一。

void ComProtocolMainLoop(void)
{
        static enum
        {
         DECODE_INIT = 0 ,
        COM_DECODE_START,
        COM_DECODE_ANALYSIS,
        COM_DECODE_ACTION
        }s_eComState = COM_DECODE_INIT;

        uint8 u8Dat,u8CheckSum,u8Length,u8Addr ;
        uint8 i ;
        static uint8 s_u8aSendBuffer[9] = {0};
        static uint8 s_u8aRecvBuffer[9] = {0};
        static uint8 s_u8TimeOut = 0 ;

        switch(s_eComState)
        {
                case COM_DECODE_INIT:
                                                        memset(s_u8aRecvBuffer,0,sizeof(s_u8aRecvBuffer)/sizeof(s_u8aRecvBuffer[0]));
                                                        memset(s_u8aSendBuffer,0,sizeof(s_u8aSendBuffer)/sizeof(s_u8aSendBuffer[0]));
                                                        s_eComState = COM_DECODE_START ;
                break ;

                case COM_DECODE_START:
                                                        if(UartGetByte(USART_1,&u8Dat))
                                                        {
                                                                if(u8Dat == COM_DECODE_HEADER) //receive data frame header
                                                                {
                                                                        s_u8aRecvBuffer[0] = COM_DECODE_HEADER ;
                                                                        s_eComState = COM_DECODE_ANALYSIS;

                                                                                                    }
                                                        }
                break;

                case COM_DECODE_ANALYSIS:
                                                                u8Length = UartGetBytesCount();   //wait get whole data frame
                                //time out process
                                                                if(s_u8TimeOut++ >250)
                                                                {
                                                                        //receive time out
                                                                        s_u8TimeOut = 0 ;
                                                                        //reset uart receive buffer
                                                                        UartClearRxBuffer();
                                                                        s_eComState = COM_DECODE_INIT;
                                                                }

                                                            if(u8Length >= (COM_FRAME_LENGTH-1))  // if protocol is modbus 485 ,how to write ?
                                                            {

                                                                    //modify by chenhui.jiang 2011/4/18
                                                                        //UartGetBytes(USART_1,&s_u8aRecvBuffer[1],u8Length); //get receive data/
                                                                        UartGetBytes(USART_1,&s_u8aRecvBuffer[1],COM_FRAME_LENGTH-1); //get receive data/

                                                                         ///////////////////////////////////////////////
                                                                        //UartSendBytes(USART_1,&s_u8aRecvBuffer[1],COM_FRAME_LENGTH-1);

                                                                        u8CheckSum = ComProtocolCheckSum(s_u8aRecvBuffer,COM_FRAME_LENGTH-1); //cacl checksum

                                                                        //check data frame address
                                                                        u8Addr = ComProtocolGetAddr(&s_u8aRecvBuffer[1]);

                                                                        if((GetDisplayAddr() == u8Addr) || (u8Addr == 0x00))  //check address
                                                                        {                                                               //0x00 return self address
                                                                                if(u8CheckSum == s_u8aRecvBuffer[8])      //check add sum
                                                                                {
                                                                                        s_eComState = COM_DECODE_ACTION;     //data frame is mine ,process it
                                                                                }
                                                                                else                                     //check sum error, data frame error
                                                                                {
                                                                                        CmdFrameError(s_u8aRecvBuffer);
                                                                                        s_eComState = COM_DECODE_INIT;
                                                                                }

                                                                        }
                                                                        else     //data frame is not mine ,abort it
                                                                        {
                                                                                s_eComState = COM_DECODE_INIT;
                                                                        }
                                                           }//end if(u8Length >= (COM_FRAME_LENGTH-1))
                break ;

                case COM_DECODE_ACTION:
                                        //SetLed(LED_ERROR,LED_ON);
                                        for(i = 0 ; i < (sizeof(s_fnaCmdAction)/sizeof(s_fnaCmdAction[0])) ; i++)
                                        {
                                                if(s_fnaCmdAction.m_eCmd == s_u8aRecvBuffer[3]) //execute cmd action
                                                {
                                                        (*s_fnaCmdAction.m_pFunc)(s_u8aRecvBuffer);
                                                        break ;
                                                }
                                        }
                                        //SetLed(LED_ERROR,LED_OFF);
                                        s_eComState = COM_DECODE_INIT;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

COM_DECODE_START 状态即进行了帧同步状态处理
COM_DECODE_ANALYSIS 状态等待数据帧全部到达,并有超时处理。当数据帧完整到达时候,进行帧解析,地址匹配等等。如果数据帧校验正确,且地址码为本机或广播地址,则跳转到状态
COM_DECODE_ACTION 进行命令解析。命令解析部分采用表驱动方式,方便扩展。当有新命令需要增加和处理时候,整个解析函数均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只是需要定义命令码及其对应的响应函数即可。
上述代码结构清晰易读易懂,可扩展性强。

网友(2013-04-04):
,好帖,看了之后受益匪浅

网友(2013-06-05):
在中断中接受,发现帧头后置位标志,开始往fifo中扔数据,接受到帧尾后置位标志,主循环中校验,无误后解析。

网友(2013-08-31):
中断只负责把UART接收的数据保存起来,在MAIN_LOOK里面进行处理。

网友:
哥们,你的帧头和帧尾需要4字节码?太浪费资源了吧。

网友(2015-06-03):
mark    说的好  就是没有对应源码  现在理论上都理解了  就是还没用程序实现   所以还是停留在理论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