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能否做到多个主机?

楼主(2012-08-31):
协议自己定义的

本来是一个 主机,用来显示,带10个从机.主机不断查询从机

现在客户要用三个个主机来显示,分别放在三个房间.达到每个房间都能看到的效果

可以吗?火大啊,  我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可以实现的。用协议识别,主机和从机都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简单点可以用CAN接口

网友:
不行。

解决方法,伪f主机。 一台作主,两台间接从主机得到数据。

楼主:
刚论论了下,还是一个做主机,另外二个,就只接收,不发数据了.收到主机查询数据,丢弃.从机数据,就收

网友:
协议写好,其它两个主机只监听就行

网友A(2012-11-10):
做不到,多个主机同时发送会有冲突

网友:
can ! you use can!

Can you use Can?

网友B:
交换控制权啊 临时转交主机的站号和从机的站号 完事在转回来

网友:
可以,西门子mpi协议就多主站的!用令牌环!

网友:
我知道三菱中央空调就是多主机,每个机器都是主机,都可以主动发数据,只不过发数据时再接收回来,发现不对就停止发送。

网友:
bacnet协议中有一个ms\tp 协议,你可以参考下,而且其状态机是公开的。主从\令牌 协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换控制权啊 临时转交主机的站号和从机的站号 完事在转回来

是不是说1号主机先查寻其它从机,查寻完后发一个命令把主机权交给2号主机,2号主机查寻其它从机,查寻完后发一个命令把主机权交给3号主机,再循环到1号,不知这个思路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1号主机先查寻其它从机,查寻完后发一个命令把主机权交给2号主机,2号主机查寻其它从机,查寻完 ...

差不多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不到,多个主机同时发送会有冲突

完全可以做到的
西门子的MPI协议,就是多主多从的,硬件也就是RS485

关键是要 做好“令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