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USPasp下载线为什么连不上目标板,用的芯片是ATmega64

楼主(2012-08-31):
如题,求解!!!!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哦,因为我没有m64的芯片

网友B:
应该是mega64出厂的熔丝位设置成1MHz内部RC了,你的下载器看看能不能设置成低速下载,然后把熔丝调成8MHz就可以用高速下载了

网友C:
烧写口线不对吧。64 和128 一样,不同与32 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哦,因为我没有m64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ega64出厂的熔丝位设置成1MHz内部RC了,你的下载器看看能不能设置成低速下载,然后把熔丝调成8MHz就 ...

都连不上额,下载器可以设成低速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写口线不对吧。64 和128 一样,不同与32 16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