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下新做好的200MHz的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2-08-31):
之前调试单片机,用个saleae或者USBEE就足够应付了。后来上了STM32、FPGA等高速器件,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做了采样速度200MHz,最多32通道的逻辑分析仪,继续能干活了,呵呵。

LA200逻辑分析仪性能参数

1. 功能
最高采样频率200MHz(16通道),100MHz(32通道)
最大存储深度256K/通道 x 32通道
输入阻抗:1MΩ
门限电压:0 ~ 7.0V
信号输入范围:0 ~ 5V
USB传输:USB2.0 全速
触发位置:四级,可任意设置
支持系统:WINDOW XP,WIN 7

2. 总线和协议分析
UART分析:支持
I2C分析:支持
SPI分析:支持
1-Wire分析:支持
DMX512分析:支持
ASM45 BUS分析:支持
JTAG分析:支持
STATE分析:支持

LA200操作界面

同时显示各通道的输入波形,并可以选择显示8路通道的分组数据和合成的模拟波形,便于调试AD/DX芯片。

强大的协议分析功能,

SPI协议解码效果

UART解码效果

1-WIRE解码效果

强大的触发功能,不仅可以实现常见的高/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触发等简单动作,还可以完成多路并行信号状态触发,串行信号数据串中特定数据捕获等复杂功能,甚至提供多达四阶的触发层级,完成捕获逻辑的“”和“”功能。

并行触发例子:捕获“0x00000010”

串行信号串中数据/波形捕获的例子:本例中UART字符串:  A, :, o, ), 捕获“o”字符。
UART的解码见之前的图

对于8N1的UART,假设需要捕获数据串中的“o”这个字符,ACSII码0x6F。由于UART低位在前发送,因此设置触发数值0xF6。下图为捕获“o”这个字符的位置。

复杂触发例子:“与”功能四路信号的状态机中,先经过一个“0000”的信号,之后,“与”,一个“0011”的信号到来,即捕获“0000”AND “0011”。

从上图可以看到,先捕获到“0000”后,再捕获到“0011”,即可开始采样。

高达10个游标设置,可随意定位需要观察的信号位置

网友:
还不错啊,卖吗?

网友:
炫耀贴,不过确实做得相当牛叉啊!佩服佩服!

网友A:
原来那天看到的界面的你这个,感觉漂亮

网友:
很牛.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出套件么
有意

网友:
关注中 不要太贵就好

网友:
very good ,多少钱啊?

网友:
不错,不知道多钱呀

网友B:
本来也研究过200MHz,8通道 32兆点存储的逻辑分析仪,反响不大,估计500报价没人买,只做完自动采集和展宽观察部分功能,触发采集等以及良好的GUI都没精神完成了,烂尾

网友:
牛人,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也研究过200MHz,8通道 32兆点存储的逻辑分析仪,反响不大,估计500报价没人买,只做完自动采集和展宽 ...

500的确不贵,只是大家盗版用惯了,彻底毁了原创

网友:
价格488 不贵,如果能加上CAN、LIN总线支持的话就入手一台,另外不知道支不支持长时间无缝连续采集?

网友C:
256K x 32储存深度,采完用USB 2.0 Full Speed传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56K x 32储存深度,采完用USB 2.0 Full Speed传输?

256K*32位=1024M字节,USB全速大约1秒,这样算,屏幕1秒更新一次,200M,256K采集1.28ms,波形捕获能力差了点,但如果用单次触发方式,还是可以接受的。连续的话,看起来太卡。不确定我的分析有无错了。                                   我自己做的是通过FPGA压缩的,以太网3M字节速度传给电脑。存储数据在板上SDRAM,实时传的是用作显示的压缩信息,信息量很小,平均每秒10K字节信息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6K*32位=1024M字节,USB全速大约1秒,这样算,屏幕1秒更新一次,200M,256K采集1.28ms,波形捕获能力差 ...

我觉得200MHz级的LA应该搭配10Mpts以上的储存深度才能满足诸如协议分析、异常捕获等应用。
储存用16M x 32的DDR2,传输用最常见的CY7C68013A,这样才对得起200MHz的采样率。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周末没上网,原帖已经没法编辑了,只好在这里继续。BTW,怎么图片都显示不出来了呢?

看来最后几位大侠的讨论,再解释几句。
1. 这个板子是用STM32+XC3S250E的结构,STM32做主控,并且利用USB虚拟串口到PC通信,因此是USB full speed。至于没用常见的CY7C68013A,看到太多的saleae和usbee就懂的,不解释了。
2. 逻辑分析仪主要利用触发功能做捕获,通常使用者要花时间排查数据和波形等等,因此主要是caputure once的工作模式,连续采样并更新的作用感觉不太大,就不考虑USB的传输速度和连续采样显示了。
3. 储存深度当然是多多益善,但是考虑到DDR2的控制设计,至少要SPARTAN 6系列才好,那时候芯片成本,PCB LAYOUT,BGA的焊接和成品率,就不是像咱们这普通玩家现在能全部胜任了,作为努力的方向,向大侠们学习吧。呵呵。

不提供空PCB,焊接套件之类的,那之后的焊接和调试服务我可应付不了。还是成品好,大家都踏实。做了几十套板子成品,希望能对调试STM32,FPGA,ARM等等的朋友有帮助。488元吧,前20个朋友9折优惠。价格大家请拍,看看网上那些LA16032,到LA16128的价格,我这也就算个辛苦费吧。

最后上淘宝链接,有着急的朋友已经自己搜到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226222266

有不清楚的事情,欢迎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D:
不错,考虑入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那天看到的界面的你这个,感觉漂亮

呵呵,你是哪位朋友啊?

网友:
软件是自己写的吗
能开源吗

网友:
呵呵,我写的有DDR控制器,可以考虑用32MB/64MB的DDR片子,这样存储深度就能上到8M以上了。

网友E:
触发电平可调吗?

网友F:
图片挂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发电平可调吗?

触发电平不可调。用的16244芯片做buffer,高电平>2.0V,低电平<0.8V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片挂了
……

嗯,两天了,不清楚图片怎么了。重新再传一次吧。

楼主:
LA200逻辑分析仪

LA200操作界面

同时显示各通道的输入波形,并可以选择显示8路通道的分组数据和合成的模拟波形,便于调试AD/DA芯片。

强大的协议分析功能,

SPI协议解码效果

1-WIRE解码效果

强大的触发功能,不仅可以实现常见的高/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触发等简单动作,还可以完成多路并行信号状态触发,串行信号数据串中特定数据捕获等复杂功能,甚至提供多达四阶的触发层级,完成捕获逻辑的“与”和“或”功能。
并行触发例子:捕获“0x00000010”

串行信号串中数据/波形捕获的例子:本例中UART字符串:  A, :, o, ), 捕获“o”字符。
UART的解码见之前的图

对于8N1的UART,假设需要捕获数据串中的“o”这个字符,ACSII码0x6F。由于UART低位在前发送,因此设置触发数值0xF6。下图为捕获“o”这个字符的位置。

复杂触发例子:“与”功能四路信号的状态机中,先经过一个“0000”的信号,之后,“与”,一个“0011”的信号到来,即捕获“0000”AND “0011”。

从上图可以看到,先捕获到“0000”后,再捕获到“0011”,即可开始采样。

高达10个游标设置,可随意定位需要观察的信号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东西不错。 能上 USB 2.0 高速 就更好了。
请教  LZ 你的 USB   传输 速度 能上到 多少?
USB 2.0 高速  ...

是用F103做的,所以是全速的。芯片发展可真快,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 LZ   F103 做的 USB 转 串口 , 速度能到多少。
  F103 批量传输 的 话 单缓冲 可到 500B/S  ,双缓 ...

差不多像你说的。不过我没找到双缓冲IN的例子,都是OUT的,你知道哪里有double buffer in的例程么?

网友:
ding,很棒 预定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考虑入手一个

呵呵,有需要可以PM我。

网友:
看了下配的线不好。

网友:
建议楼主换CPU, 500B~1000B/S使用起来估计慢的似牛了。

网友:
淘宝上看到楼主,支持一下吧

楼主:
楼上,半夜上网,注意身体哦。

网友:
刚刚入手一个!

网友(2012-10-14):
你这个支持can和usb 不

网友:
不错啊,软件也做得很帅气。

网友(2013-11-02):
怎麼沒有 I2S 全雙工分析?

网友(2013-12-25):
涨姿势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