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fir滤波器的小问题~

楼主(2012-08-31):
我在用FPGA做fir滤波器,要求输入输出数据都是8位,程序里存放乘累加的寄存器要多少位呢,怎么确定?谢谢各位!

楼主:
设计的7阶滤波器,窗函数是kaiser,抽头系数量化为8位二进制补码形式

网友A:
用IP核, 自动计算增长位数, 最后自己截位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P核, 自动计算增长位数, 最后自己截位输出

我要是自己写verilog能实现吗?

网友B:
乘法运算可以采用定点小数方式 乘积后舍去增加小数位
累加运算加法后的寄存器 要根据你的滤波器系数来定 如果是归一化的几乎不用增长位数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乘法运算可以采用定点小数方式 乘积后舍去增加小数位
累加运算加法后的寄存器 要根据你的滤波器系数来定 如 ...

归一化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一下吗,这里的理论我还没学过,我是用matlab生成的抽头系数,我发现这些系数如果不进行量化加起来就等于1,归一化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归一化是什么意思,能具体说一下吗,这里的理论我还没学过,我是用matlab生成的抽头系数,我发现这些系数 ...

对 我说的就是系数加起来等于一
所以输入与 7个抽头系数相乘再相加 即使输入是位宽的最大值 总和不会超过 输入的位宽
你自己假设几个数 想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我说的就是系数加起来等于一
所以输入与 7个抽头系数相乘再相加 即使输入是位宽的最大值 总和不会超 ...

恩啊,但是现在系数是要送给FPGA的,matlab对系数量化了,用的应该是二进制补码的方式,所以就涉及移位了吧,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B:
移位你指的是什么 输入数据延迟吗 用reg 寄存器就行
然后就是相乘 截位 你可以找一些定点运算的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位你指的是什么 输入数据延迟吗 用reg 寄存器就行
然后就是相乘 截位 你可以找一些定点运算的资料看看 ...

嗯,谢谢,我说的移位就是截位,化为定点数就相当于左移吧,我想的是把左移的那几位截掉,但是当系数是负数时会有符号位,这里还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说的移位就是截位,化为定点数就相当于左移吧,我想的是把左移的那几位截掉,但是当系数是负 ...

http://www.eefocus.com/bigheadericxu/blog/09-04/169270_f1eb2.html
自己找资料看看吧 我也不好给你讲明白

网友C:
为提高信噪比,一般在乘累加过程中不截位,在所有乘累加结束后再截位。关键是决定乘累加过程中的运算位宽。不考虑系数对称的优化,7阶FIR滤波器有8个系数,需要做8次乘法运算,假定系数为a0,a1,a2,a3,a4,a5,a6,a7,延时线数据为x0,x1,x2,x3,x4,x5,x6,x7。

8位乘8位有符号的结果在最坏情况下要用16位有符号数来表示,最坏情况是-128×-128=16384,如果不考虑这种情况的话,用15位即可。若其中一个是常数,则可以进一步优化,如8位有符号数x*10,输出结果的范围位[-1280,1270],落在[-2048, 2047]范围内,用12位有符号数表示即可。FIR滤波器有多种实现方式,在时钟频率等于采样率的情况下,要采用全并行方式,即卷积运算过程中的每一个乘法运算都映射到一个乘法器中,那么每个乘法器的输出位宽都可以根据乘法的输出范围来决定;若时钟频率远高于采样率,可采用全串行方式,即卷积运算过程中的所有乘法运算都映射到一个乘法器中,将乘法器时分复用,那么乘法器的输出位宽由”输出位宽最大的那个乘法“来决定。

累加器的位宽同样由最坏情况下的输出来决定,我们可以构造出这个最坏情况:所有乘法运算的输出都是同符号的,并且输入的绝对值也达到最大值,那么累加器的输出就达到最大值。用公式表示:
|x0*a0| +|x1*a1|+...+|x7*a7| = |x0|*|a0| +|x1|*|a1|+...+|x7|*|a7|
当|xi|取最大值M时,累加器输出的绝对值达到最大:
M*(|a0|+|a1|+...+|a7|)
若输入为8位有符号数,输入范围为[-128,127],则M为128。若系数为10, -20, 30, -40, 50, -60, 70, -80,那么累加器输出绝对值的最大值为:
128 * (10 + 20 + 30 + 40 + 50 + 60 + 70 + 80) = 46080,落在[-65536, 65535]范围内,用17位有符号数即可。

M也不一定要取128,若输入的模拟信号根本达不到ADC的输入量程,如ADC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也只能达到[-100, 100],那么M取1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eefocus.com/bigheadericxu/blog/09-04/169270_f1eb2.html
自己找资料看看吧 我也不好给你讲 ...

嗯,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提高信噪比,一般在乘累加过程中不截位,在所有乘累加结束后再截位。关键是决定乘累加过程中的运算位宽。 ...

嗯,我在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D:
算资源要考虑FPGA中乘法位数,充分利用,比如XILIN 3S 18位*18位一个,你两个乘数小于18位也是一个,但多于18位,一次要两个乘法器。后面加法位宽还是根据你两个参数计算结果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资源要考虑FPGA中乘法位数,充分利用,比如XILIN 3S 18位*18位一个,你两个乘数小于18位也是一个,但多于 ...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就是出不来。。。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