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 步进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2-08-31):
上周购买了一套北京森创的驱动器和电机,测试时发现只要频率大于15kHZ,方向改变快了,电机的方向就会跑乱。
今天购买了一套深圳白山的驱动器和电机,不知道他们的产品用在雕刻机上效果怎么样,有朋友使用过白山的产品吗?性能质量如何?

网友:
也许是你们驱动器问题或则买到假货。

网友A:
驱动控制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控制器问题

我控制器这边发送的脉冲信号及方向信号都是正常的,使用示波器测量,都没有问题。把步进换成伺服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光耦传输的问题,阿莫做过测试的,输入脉宽比较小时候很多步进电机驱动板光耦后面已经不能正常输出了!老大的那个A3977的板子据说做到正负0.5us了!我的驱动器说明书说是正负2.5us

网友:
6N137理论很快!如果做不好很垃圾!连5us脉宽波形都不能正常传输!

网友B:
白山的不知道,但是森创的用过,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森创貌似是以前的四通吧,他们还是挺牛的

网友C:
改变方向的同时不要给CP脉冲,而且最好电机停稳了再换向,不然高速换向惯性太大容易丢步,丢步情况下CP继续给的话体现出的现象就是电机乱跑了......
伺服没这个问题是因为伺服的过载能力强,而且是闭环,不会出现相位乱了的丢步现象,当然表现的比步进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变方向的同时不要给CP脉冲,而且最好电机停稳了再换向,不然高速换向惯性太大容易丢步,丢步情况下CP继续 ...

感觉与步进驱动器还是有关的,查看所有的步进驱动器,发现都需要2.5US的时间,难道所有的都是这个标准码?我之前在客户那边使用同样的程序,同样的控制器,发脉冲控制步进驱动器,最高可以跑30kHZ频率,但是我现在高于15KHZ就有问题。我需要验证一下是不是步进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山的不知道,但是森创的用过,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森创貌似是以前的四通吧,他们还是挺牛的 ...

森创电机就是以前四通的,不知道兄台你的控制情况是怎样。我这个是快速换向,如果加延时就没有问题。

网友:
也是快速换向,180度左右,600rpm的样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与步进驱动器还是有关的,查看所有的步进驱动器,发现都需要2.5US的时间,难道所有的都是这个标准码 ...

建议你看看莫版主的那篇帖子,关于光耦传输的帖子!他的4N26据说被他传输脉宽做到0.5us了!还有你可以尽可能的提高脉宽测试!可以尝试提到10us以上脉宽测试,以前MAHC3不少人反映无法驱动步进电机就是脉宽稳定导致步进驱动器不能正常传输脉冲波了!MAHC3软件建议设置1-5us脉宽,实际设置10us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森创电机就是以前四通的,不知道兄台你的控制情况是怎样。我这个是快速换向,如果加延时就没有问题。 ...

大脉宽据说能大大的降低干扰!

网友:
用过白山的,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同一个驱动器,换了台马达居然好了,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