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BGA的EP2C8F256

楼主(2012-08-31):
前段时间从searchsky网友那个贴中(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93224)申请了一片EP2C8F256的板子,并从淘宝上买了片EP2C8F256的片子,
今天片子终于到手了,立即开工将芯片焊上去,以下是过程:
焊接前(芯片正面):

焊接前(芯片背面):

由于PCB板上BGA的焊盘的锡珠太大,用铬铁加上松香抹平一下,再在芯片的锡珠上放点松香,再用热风枪吹均匀.

吹过后芯片的焊盘是这样的:

将芯片放上PCB上对准,再在芯片上滴点松香,再用热风枪加工

加工后就是这样了,没看时间,大约是40秒左右吧

这是从侧面看到的引脚的样子,

完成,现在是时候向searchsky要电路图了测试一下了.

网友:
有木有问题?不过还是去买点助焊亮剂吧

网友A:
厉害,这就完了?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不用植锡球?

网友B:
NIOS 测试用例

网友:
估计不行吧,建议还是用钢网刮焊泥的方法可靠

网友:
厉害厉害,真是用手橹上去啊

网友:
这个看运气

网友:
看侧面图,觉得楼主还可以再多吹一会。 锡球现在还比较圆似的。

等看楼主测试结果。 不过你还要焊接上外围才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就完了?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样子,不用植锡球?

又不是修BGA植个球

网友:
的确 焊的不是很好。  lz 还没洗板的话,建议在多吹 1min。 用镊子  稍微 动一下。 与经验的人 懂得,之后做什么

楼主:
刚刚试完点灯,没有问题,BGA我焊装过不下500个了,你们说的焊接问题都不是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试完点灯,没有问题,BGA我焊装过不下500个了,你们说的焊接问题都不是问题啊. ...

厉害,上图或者视频哦

网友D:
牛逼啊。BGA都敢焊接,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牛逼啊。BGA都敢焊接,服了。

楼上的这么可怜啊,精通那么多技术要去要饭,看来我们要饭都要不到了。

网友E:
确实牛逼哦 。不知 天哥的 板子还有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确实牛逼哦 。不知 天哥的 板子还有没呢》?

还有,我不是天哥,我是设计是空,你叫我空哥算了。searchsky是 设计是空的音译

网友F:
LZ 可以放一点录像出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修BGA植个球

  修和焊 bga 都有  植球过程?lz图片,在芯片上加锡,是否就是 植球 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可以放一点录像出来吗?

安装的录像?当时只有一个人,所以没有录像

网友F:
想些办法吧 我真的好你你放一点录像出来教一下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修和焊 bga 都有  植球过程?lz图片,在芯片上加锡,是否就是 植球 过程

因为芯片是新的,所以不用植锡.其实植锡不是很难,F256这种封装,因为间距较大,所以很容易植锡的,难的是那些锡球很小,而且间距很密的才有点难,难在芯片与植锡板分离的时候,很容易将锡珠与取下来,这时又要用热风枪小心的将掉下来的锡珠装到芯片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些办法吧 我真的好你你放一点录像出来教一下大家。

看我能不能找到些烂的手机板来录像试一下吧.

网友:
这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芯片是新的,所以不用植锡.其实植锡不是很难,F256这种封装,因为间距较大,所以很容易植锡的,难的是那些 ...

植球用铁板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我不是天哥,我是设计是空,你叫我空哥算了。searchsky是 设计是空的音译 ...

是“色即是空”吧

网友:
用风枪焊接BGA。很正常啦~~~去产线看看那些维修员。才知道什么叫N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这么可怜啊,精通那么多技术要去要饭,看来我们要饭都要不到了。 ...

头像而已。。。淡定

网友D:
问个问题啊,这种BGA封装的得画几层板才能把引脚都用上?

网友:
今天修自已的一部手机,芯片也是BGA封装的,从PCB反面用热风枪加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问个问题啊,这种BGA封装的得画几层板才能把引脚都用上?

4层即可,其实真正走信号线的也就2层。

网友:
一直认为BGA遥不可及,建议LZ上视频,好学下下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比我强啊,BGA我是焊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和焊 bga 都有  植球过程?lz图片,在芯片上加锡,是否就是 植球 过程

焊盘上锡也叫植球?

网友(2013-06-05):
引用 网友B:
4层即可,其实真正走信号线的也就2层。

这种256脚的2层信号行就行了,其余两层是完整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NIOS 测试用例

我申请的这块板至今没敢焊接  可否共享下顶层文件 。开钢网时想拼上一块,实在是没手工操作的信心。

网友(2013-09-19):
BGA芯片出厂前一般都预植了锡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