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FPGa能不能驱动数字RGB屏

楼主(2012-08-31):
7寸的,800*480分辨率。因为要驱动2块,目前没有哪个单片机能够搞定,所以就想用fpga来做,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驱动LCD的同时还可以跑nios,代替一个单片机。

或者有合适的,相对不贵(不高于30)的驱动芯片也可以推荐推荐。

网友A:
我用FPGA驱动过RGB的数字屏分辨率:240*320,320*480,360*640,480*800,640*960,720*1280,都是24位色。

驱动芯片:SSD19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FPGA驱动过RGB的数字屏分辨率:240*320,320*480,360*640,480*800,640*960,720*1280,都是24位色。 ...

请问下,你是FPGA直接驱动的,还是fpga控制SSD1963来驱动的?谢谢!

网友:
FPGA当然是直接驱动啦,用FPGA如果还加SSD1963的话那不是脱裤子放那个啥么呵呵。

RGB接口的IP要自已写哦。

网友:
LPC1788可以驱动大屏的

网友(2012-09-30):
引用 楼主:
请问下,你是FPGA直接驱动的,还是fpga控制SSD1963来驱动的?谢谢!

fpga只能直接驱动数字的

网友:
驱动tft数字屏和vga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