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 扫12864图像模式 屏幕上下边沿有黑点。。

楼主(2012-08-31):
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我用atmega16a   atmega16l 去扫一张图片,都会在屏幕上下边沿出现这样的黑线点。。。。
本来还以为是程序的问题,,改了很久就是不行。。

今天换32去扫了一遍,,结果就出来了。。。= =、、

同样的板子,同样的程序,,凭什么16a 16l 都会出黑点而32不会啊= =。

而且更神奇的是。。。。。    16a  16l  32  都用外部晶振,,同样的程序,,结果16a 16l 扫的速度要比32快好几倍。。。。这是为什么= =。。。。。。。。。。

下面附图。。。

这是16a  和16L出来的结果。、、

这是32出来的结果。。。

网友:
不知道,顶一下!

网友A:
看熔丝位是不是都选的外部晶振
驱动液晶时加点延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熔丝位是不是都选的外部晶振
驱动液晶时加点延时试试

是用的外部晶振,16M ,    硬件软件都是一样的。。。
而且按理说应该32要比16强一点吧,,可我扫出来的结果是16比32还要快。。。很郁闷。。。